如何获取触摸屏起始坐标和终止坐标

楼主:
现阶段PIC16F15375可以通过SPI 读取到XPT2046的触摸坐标值。当按下触摸屏可以得到相应的值。但现在根据需求要在抬起时给相应位置的坐标值(1.同位置抬起,2.移动不同位置抬起),这应该如何操作能得到抬起时的坐标值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A:
触屏跟键盘一样,要处于扫描工作模式,扫描结果要记录,下次扫描结果需与前次比对,键值(位置)不同时要经过消抖处理,有效则记录。当判断无触摸时,前次记录值就是最后的坐标值。要支持手势和多点识别的话,记录需要一个多维键值数组。建议楼主先去看看关于键盘的编程逻辑,触屏复杂些,但本质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屏跟键盘一样,要处于扫描工作模式,扫描结果要记录,下次扫描结果需与前次比对,键值(位置)不同时要经 ...

那我就是得在采集到单点触摸点时不释放(如果不释放就存在一直给主机发数据的状态,不好。如果释放,就只能得到一次值,别处抬起依旧仍是这个值)然后移动过程中一直采集坐标点(那应该如何将这些实时更新的触摸值存储在一个数组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是得在采集到单点触摸点时不释放(如果不释放就存在一直给主机发数据的状态,不好。如果释放,就只 ...

根本就没有什么“如果不释放就存在一直给主机发数据的状态”,对处理器而言,扫描是主动过程,而你说的“给主机发数据”则是被动过程,二者根本不同。扫描结果不变时不需要重复存储,只需根据触摸位置分辨率记录变化的过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