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模组问题

楼主:
NB模组问题

用的是移远BG95-M3   NB模组。现在传输慢,成功率不到50%,信号强度只有10dbm,产品结构限制,天线用FPC的,只能贴在壳子上!目前天线厂还在调试!电路上有何方法可以提高信号强度?

有人建议确保射频电路输出是按照50欧姆阻抗!输出π型电路一个电阻和两个电容的取值如何计算?

有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分享下

网友A:
X1.X2.X3.换三个电阻 两边1.5K,中间X1 3.3欧,试试 这个π型网络 衰减是0.3-0.5dbm左右。阻抗是50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1.X2.X3.换三个电阻 两边1.5K,中间X1 3.3欧,试试 这个π型网络 衰减是0.3-0.5dbm左右。阻抗是50欧的

两边用电阻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用电阻不合适吧。。。

没问题的,我做微基站模拟发射末端接天线和LNA前端就这样用的不过得再接一个电容串最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