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S匹配方式

楼主:
胎压传感器学习方式概述 学习方式种类分为A 、S、O、A/O、S/O、A/S/O、C。 学习方式介绍 一、A代表自学习模式 学习步骤 1、正确安装胎压传感器。 2、调整所有轮胎胎压至标准值(厂家标称值标志位于,驾驶位车门门框靠下位置)。 3、车辆保持完全静止状态20分钟以上(熄火 断电)。 4、以时速30-100公里/小时行驶15分钟以上。 5、车辆将自动学习新传感器信息,学习成功后胎压jing告将会消失(如果支持显示胎压值将会显示实时胎压数据)。如果学习失败,请重复2-5步骤。 二、S代表静态学习模式 学习步骤 1、正确安装胎压传感器。 2、拉起驻车制动器。 3、将点火开关调至通电位置(发动机关闭) 4、通过车辆仪表盘进入胎压学习模式。仪表盘会有相应提示(各品牌车型进入胎压学习模式方法会存在差异,请以车辆说明书为准或咨询zhuan业人员)。 5、从左前轮开始(有些车型会有对应位置转向灯闪烁),使用激活工具(道通、元征等)激活胎压传感器,激活成功车辆会有鸣笛或与正在学习的传感器位置对应的转向灯闪烁。 !注意:首个传感器应在2分钟内学习完成,否则请重复步骤4. 6、左前轮传感器学习成功后。余下位置请按照右前、右后、左后的顺序,对剩余的胎压传感器进行激活。激活提示与激活成功状态与步骤5相同。 !注意:剩余传感器学习需在3分钟内完成,否则请跳回步骤4重复顺序操作。 7、将车辆调至熄火断电状态。按照胎压标准值(厂家标称值标志位于,驾驶位车门门框靠下位置)调整所有轮胎胎压。 8、学习成功后胎压jing告将会消失(如果支持显示胎压值将会显示实时胎压数据)。如果学习失败,请重复步骤4-7。、 三、O代表OBD学习模式 学习步骤 1、需要一台胎压激活设备(道通 元征等)。 2、正确安装胎压传感器。 3、调整所有轮胎胎压至标准值(厂家标称值标志位于,驾驶位车门门框靠下位置)。 4、以左前、右前、右后、左后的顺序依次激活胎压传感器。 5、连接胎压传感器激活设备至车辆 OBD II接口,使用胎压激活设备里面的OBD学习功能写入传感器ID. 6、将点火开关调至通电位置,重新以左前、右前、右后、左后的顺序激活传感器。 7、车辆保持断电熄火状态25分钟以上。 8、以时速30-100公里/小时行驶15分钟以上。如果学习成功,胎压报jing灯将熄灭。否则请跳回步骤4重复顺序操作。 四、A/O代表车辆同时支持A与O的学习模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哪种学习模式。 五、S/O代表车辆同时支持A与O的学习模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哪种学习模式。 六、A/S/O代表车辆同时支持A、S、O的学习模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哪种学习模式。 七、C代表克隆ID学习 !注意:此学习方式的车辆只能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复制ID到新传感器来替换原装传感器,如新传感器不能更改自身ID,则只能通过车辆原厂提供的设备来替换传感器。 方法一 1、使用胎压激活设备(道通 元征等)激活原装传感器,复制ID至胎压激活设备。 2、再通过胎压激活设备将复制过来的ID编程进新传感器内。(注意ID格式进位方式应与原厂传感器相同) 3、拆除刚复制传感器ID的轮胎,拆除原装传感器,安装刚刚编程好的新传感器,将轮胎装回。 方法二 1、使用胎压激活设备(道通 元征等)连接车辆OBD II接口,进入车辆操作系统,从车辆系统里复制需要替换传感器的ID。 2、将复制至胎压激活设备的ID编程进新传感器内。(注意ID格式进位方式应与原厂传感器相同) 3、拆除刚复制传感器ID的轮胎,拆除原装传感器,安装刚刚编程好的新传感器,将轮胎装回。 方法三 1、拆下要替换传感器的轮胎,拆下原装传感器。 2、使用胎压激活设备将原装的传感器ID以“手动创建”的方式编程进新的传感器内。(注意ID格式进位方式应与原厂传感器相同) 3、正确安装新的传感器至轮胎,将轮胎气压调至标准值(厂家标称值标志位于,驾驶位车门门框靠下位置),将轮胎装回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