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8905 EVM测评】紧跟进度——评估板的初步测试及相似产品对比

楼主:
        首先感谢EE&南芯举办的这次评测活动,由于智障申通送到公司大楼(分南北两个楼)后没有电话通知仅仅只有个【包裹侠】的短信提示有包裹送到公司,根据短信提供的快递单号去申通网站居然什么信息也查不到,以为是误发短信.....直到上周看到版主发的集合测试帖才想起来我咋还没收到哈哈 好在今天联系到快递员顺利收货。感谢版主的大力帮助!个人比较注重技术细节所以通篇评测如时间充裕可能会对IC各方面做一个对比测试。

       先看这款芯片design结构,可以得知是一颗高度集成的双向4MOS的DC/DC解决方案:

SC8905

看得出它集成了主机控制、控制核心与功率MOS在一个4X4见方的SOC上,与此同时我们再来看目前我司正准备用的一颗同类芯片 LTC4020作为本章对比产品:

首先是4020的应用原理图

他采用了外置MOS及高至55V的输入电压,尺寸为5x7mm.

从这里的简介信息能看出来LT的芯片在高压大电流方面更适用,但是复杂度要比今天评测的主角高的多,同样的BOM成本也不可相提并论。可见在轻量级应用场景中SC8905的竞争力更强更广。

网友:
再看看两款芯片的layout情况:

SC8905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DS,有完整4层的layout分层。从手册中的layout来看这款芯片几乎只有单面布线其余三层都是铺铜接地,也就是说两层板应该就能搞定。

再看同样四层板的LTC4020:

4020对电流反馈回路的要求特别高,而8905就简化到只需一颗电流检测电阻十分上手易用。

网友:
看样子外围复杂度确实很有力。

网友:
开箱拍一下这个小板子和任务纸条~

网友:
先将5V输入端接入VBAT端并设置DIR寄存器为1:

为了做BOOST带载测试此处没有使用电脑USB供电而是用了5V3A外置电源以防挂负载时U口过电流

对于任务纸条上我有一个小疑问,上位机最低可调VOUT电压为5V(0x00)我该怎么设置输出3V呢?

暂时就先做了最低5V和8V的电压输出:

8V:

根据实测结果验证了I2C主机通讯对IC的可控性符合预期,在此赞一下这个上位机小软件的开发,有了这个工具在做MCU控制时就能有一个很直观的实验参数作为参考进行程序设计

网友A:
作为一颗Buck-Boost芯片,肯定是能升降压的咯,不然内置4颗MOSFET就没有意义了,2颗就能实现升压放电了。

再找找,04寄存器有惊喜

网友:
顺便做了一下纹波控制测试:输入5V3A开关电源输出设置9.2V

注意:以下结果为探头夹在EMV板的测试柱上,其间距不一定符合标准纹波测试规范

空载对比:

1)5V输入端 纹波大致在40mv左右

2)VOUT端

网友:
Test Case2: 9V1.xA 电源重载对比纹波控制测试

设置同CASE1,Rsns电压18mv.

1)此时电源已处于过载工况去除线损问题电源近端电压为4.7xxV,其纹波大幅上升至1.840v(标尺a偏差了一小格)左右产生了较为明显的锯齿波

2)VOUT端坚强地把电压维持在了电压设定值范围内,令人惊喜的是在输入端这么大的纹波下输出纹波才480mv左右

本项测试结论:如果对vout端做更好的滤波优化应该会得到更小的纹波。

网友:
为啥感觉网站图片排版有问题上一楼的图片会被带到下一楼显示

网友:
看了04寄存器才发现他的DIR跟下面那个不是一个功能,设为0x1C顺利调出3V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颗Buck-Boost芯片,肯定是能升降压的咯,不然内置4颗MOSFET就没有意义了,2颗就能实现升压放电了。 ...

搞定啦!还真没有留意到0x04这个寄存器

网友:
还请版主帮忙删除本楼及7、8的帖子,已将此测试另外发了一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