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音频频谱芯片

楼主:
自己想DIY一个蓝牙音箱,带有led频谱显示,限制于成本与时间的问题不太想使用单片机,所以在这里求一个音频频谱芯片,能直接驱动LED的那种。若有合适的推荐,我会发DIY音箱全过程的帖子,并在帖子上特别感谢。

网友A:
有这种芯片吗?

你要做几个灯的频谱?少的话用模电搭也行.灯多或者深度要求高还是单片机来的方便,都是现成的.

网友:
这得看你需要显示的分段数及每段的LED数,1980s有专用的驱动芯片,现在估计早没有了,目前显示频谱都是数字化的,用DSP做,且不是专门做,而是在解压时顺便做,单片机用于人机界面,反而做不了这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芯片吗? 你要做几个灯的频谱?少的话用模电搭也行.灯多或者深度要求高还是单片机来的方便,都是现成 ...

有这种芯片的,在淘宝上做好的成品,但是我想自己DIY一个,灯的数量我想有100个以上。现在不太想用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芯片的,在淘宝上做好的成品,但是我想自己DIY一个,灯的数量我想有100个以上。现在不太想用单片机 ...

100个灯的点阵还是每灯灰度,二楼说的也对,已经数字化就没必要再采样了,你兰牙这块儿怎么做的.我这有stm32103 adc采样100灯ws2812每点亮度的

网友:
楼主别挣扎了,专用芯片的方案一般玩家玩不起,还是单片机好点,灵活方便而且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