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防静电入门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防静电装置,其实基本都要专门接地才真正有效?

查了下实验室和厂房里好像都是专门做了接地线的。

如果是业余爱好者在家里做实验,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防静电接地吧?家用插座地也不是专业得防静电接地吧?只能保护电器而已。

所以请教各位老师和前辈,网上买那些所谓防静电手环,桌布之类的防静电装置,如果没有实验室或厂房接地条件,是不是等于是忽悠呢?

网友:
正规的厂房、实验室之类按规定都有接大地回路的要求,民用住房按规定也必须有,只是跟工业、科研用途的建筑要求不同,但一般的防静电操作还是没问题的,农民房则难说。

网友:
楼主要做什么关于静电的实验,不妨说说。

网友:
没有接大地回路的要求,静电就没有泄放的路径,人就不能直接触摸IC,不然容易损坏静电敏感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