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吉时利2000万用表维修

楼主:
安泰维修中心吉时利维修专家李工接修一台2000故障万用表;故障描述: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测量都是OV,客户描述是三端稳压有条线烧掉了。

机器到了以后,拆开后发现并不是烧毁的而是受潮后板子有些腐蚀,只是PCB阻焊层损坏线都还在,器件脚上也有些腐蚀。好在腐蚀的面积不大,只是在电源部分区域。

因为可以开机正常测量,所以可以首先断定数字部分问题不大,从模拟部分开始排查问题,首先测量供电部分,当检查到+5V时,发现电压不对,切换档位时没有听到继电器动作,所以可以断定+5V部分有问题,于是直接测量+5V稳压部分时,电压值是正确的,所以该部分的参考地与AGND没有连接,找到网友分享的2000的原理图,发现+5V的地就是AGND,所以可以肯定地线断了。于是顺着地线一段一段测量,发现有个过孔腐蚀坏了,连接以后可以正常测量了。

测量时发现电阻除了10M以上档位外都OV,另外发现电压测量值偏小,运行自检,出现错误301.2和302.2,根据论坛的帖子,说TF-245故障的多,根据维修手册说,这两个检测是切入7V和13V基准进行测量,首先测量TF-245,7V在6.9V,13V为13.1V,在误差范围之内,到这里心里的石头落地了,TF-245损坏的话修好了就难看死了。

往下检测变得开始不顺利了,因为有开关的存在了,但是可以肯定到AD的信号电路有问题,按照原理图切换到电阻档,这样信号可以从HI输入端子进入到输入缓冲电路。

开路HI和LO时,测量两个端子电压为7V基准电压,短路后为0.00xV,所以电阻测量时到该处为正确的,顺着信号输入电路检测,到R134时电压测量是对的,但是缓冲电路输出是错误的,于是故障点锁定在该处,检测时发现一个现象,短路HI和LO时,当表笔戳在电路板上时,电阻档测量变成正常,松开后,电阻测量又显示超量程,继续检测,U114输出电压不对,该OP是对输入进行跟随,然后控制U113电压的,压下电路板后发现电压可以跟随,松开一些后,电压由缓慢上升,这里走了一个弯路,一开始以为U114虚焊,加焊后发现不行,于是换了一个,发现还是不对。开始检查U114前端的电路,在检查R113-R107-R103-R108这个电阻串时发现信号到R108不太正常,但是现象不太明显。决定还是加焊R108,当加焊时才发现,R108有一端镀层地下已经掉了。于是焊道上面了。

然后装好机器,开机自检,发现30x的错误没有了。再测电压和电阻时,结果都正常了。

但是自检还有401.2,402.2,403.2这几个与交流有关的故障。初步按照交流信号回路,检测发现到U118输入端信号都正常,但是U118输出信号不对,测量模拟开关U111,发现U111-B为闭合状态,但是U118输出信号不是跟随,所以初步断定U111导通内阻变大,由于手里没有DG211,所以以后再换上。

最后附上一张修好的图。标定电压10.00170,但是记住为AD588的,所以只能做个比较。上电5分钟就差不多稳定了,表内基准看来还没老化严重。

以上有关吉时利2000万用表维修案例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吉时利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www.agitekservice.com)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