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如何设置Solid Region(实心区域)的最小面积

楼主:
在绘制过程中双击导致编辑区域内存在一些极小的实心区域,有的实心区域自动赋予了网络,走线时会自动避让才发现类似的细线。

并且在最后的DRC中,低版本的AD会报 Broken-Net Constraint,即使该极小的实心区域在敷铜范围内。

由于是重叠的闭合细线,很难肉眼观察到该实心区域,并且很难选中删除。

所以想请教下有无设置或者是规则可以约束这个实心区域的最小面积,规避这个问题。

网友:
低版本的AD软件中solid region只能手绘

高版本AD15中对solid region没有设置,只能进行图形转换成实心覆铜

网友A:
走线时会自动避让的功能,

是不是polygon pour有智能功能,会自动避让不是同一网络、属于其它网络的焊盘、过孔、铜膜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会自动避让的功能, 是不是polygon pour有智能功能,会自动避让不是同一网络、属于其它网络的焊盘 ...

现在将多边形线宽调大了,起码肉眼看到直接删掉,不再纠结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