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子用哪个软件版本好

楼主:
我一直用AD画板子,没有接触过PADS软件,最近接了个二手活儿,人家用的PADS,没办法只能去学PADS啦,想请教各位PADS什么版本比较好用。PADS是不是象AD一样吃机器呀。也搞不清最新的版本是什么版本。

网友:
每个版本差别不是那么大。由于宽字符的原因,如果要中文界面,vx2.2的对话框显示基本是全的。

网友:
PowerPCB时代用过,后来叫PADS后就没有用过

功能挺强大

网友:
PADS VX2.6比较新

网友A:
根据板子复杂程度和个人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板子复杂程度和个人爱好

亲,怎么地也得给点参考意见啊。这种答案我有点懵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怎么地也得给点参考意见啊。这种答案我有点懵地!

简单的国产的EDA

稍微复杂的

在复杂的就用

Cadence Allegr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国产的EDA  稍微复杂的 在复杂的就用 Cadence Allegro

谢谢,我一直用AD但是这个任务前任用的PADS。没办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一直用AD但是这个任务前任用的PADS。没办法啦

PADS必须用这个?

网友:
其实你还可以把PADS转成ad来画

网友C:
PADS VX2.2以上的版本对win10有优化,在元器件多的项目中能感觉到更流畅了

PADS9.5 适合windows7下使用

两者都不怎么吃配置,并且PADS高低版本的界面和快捷健基本都无变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S VX2.2以上的版本对win10有优化,在元器件多的项目中能感觉到更流畅了 PADS9.5 适合windows7下使用 ...

谢谢,我已经装9.5了

网友:
PADS还是比较好用,有机会可以多学一门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