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B测评】+ 实时状态监控网站测试各服务资源占用

楼主:
在之前的评测中,我已在树莓派中搭建了XRDP远程桌面服务、DLNAFTPARIA2及实时状态监控网站服务,现在刚好用实时状态监控网站来测试一下以上服务功能对系统资源过的占用情况。

  首先,是实时状态监控网站,以百分比记(下同)。这个占用资源在10+左右,隔几秒会跳30+,最高的时候跳到34。占内存1174M比较大,是因为我演示前下载了文件。

第二个视频时我关闭了aria2ftpdlna开机启动,并重启后的,资源占用情况,CPU占用率基本与开启时差不多,内存为300M左右。

接下来是FTP功能。测试从树莓派的FTP上下载电影,传输速度为2M+,从下面的WLAN0数据传输速率图标上可以看到。此时CPU占用大概上升了10左右,达到了20+。内存没有明显变化。

第二个视频是向树莓派上传视频,传输速度为2M+,此时CPU占用达到30+/40+。内存没有明显变化。内存随着上传不断上升,下载的文件会存在内存中。

接下来是ARIA2功能。测试树莓派从网络上下载软件压缩包,传输速度为3M+,从下面的WLAN0数据传输速率图标上也能看到。此时CPU占用大概上升比较多,达到50+/70+。内存随着下载不断上升,下载的文件会存在内存中。等上传完成后,内存占用大于其实内存加上文件大小(500M)。而且我注销FTP连接后,内存也没有减少。

接下来是DLNA服务。测试手机通过DLNA服务播放树莓派上的电影。大概从8秒左右手机开始播放缓存数据,数据传输在1M2.5M之间。此时CPU占用上升还不到10,内存没有明显变化。

接下来是XRDP远程桌面服务。测试PC远程连接树莓派桌面。连接验证的时候CPU占用率比较高,56以上,最高达到98。验证完成后桌面传输时,CPU占用率开始下降到40左右。常规远程时,CPU占用率与五远程时相差无几。之后我将远程桌面装转移到扩展显示器继续操作,打开文件夹、终端、软件时,CPU占用率会明显上升,在正常操作文件夹和终端时,CPU占用率五明显变化。在主画面变化变化较大时,数据传输量上升,CPU占用率略有提升。期间内存没有太大的变化。总的来说这个远程软件对CPU的占用率不高,对内存的需求也不大,比较好用。

总的来说,树莓派做上述应用没什么问题,很适用。树莓派读取存储及输出的功能占用CPU及内存资源都不大。而写入树莓派存储的,有写操作及缓存需求,对两者资源都占的比较厉害,特别是高速下载。这个可能与SD的性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有一点就是下载时缓存在内存中的数据占用,在我关闭对应的功能链接,比如ARIA2连接,内存中的缓存依然存在,没有减少,会影响使用体验。

网友:
配置麻烦吗?

网友:
基础功能配置还比较容易,没有深入研究全部参数。把这些服务都搭起来,做个资源共享服务器挺好用

网友A:
写的非常好,顶楼主,看来aria2下载退出后内存不能释放,如果同时下载几个文件CPU怕是要满载,还有就是楼主的aria2下载到TF卡吧,要是USB3.0的硬盘或U盘估计CPU占用率不会那么高,还有就是楼主用的什么录屏软件,还带拖尾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非常好,顶楼主,看来aria2下载退出后内存不能释放,如果同时下载几个文件CPU怕是要满载,还有就是楼主 ...

ARIA2下载到我挂载的U盘里,可能是因为2.0的缘故,速度慢可能有点影响,不太确定。

录屏软件叫ScreenRecorderPJB,挺好用的。我一直想找个好用点的生成gif图片的软件,找不到。视频还是有些麻烦,上图片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