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原理图,需要将市电220V转DC24V的问题,对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楼主:
目前在做一个电网监测项目,电源部分是需要将AC220V转DC24V,因为是装在电网变压器220V输出侧,所以对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比较高,防雷防浪涌那些都要具备。下面这个图是我前辈原先设计的,输出电源偶尔还是会不稳定,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哪些元器件没必要。个人对强电这部分不是很熟悉

网友:
补充一下,C8之前用的是450V的,测试时经常会炸了,所以后面换成2kV的了

网友:
因为本人主要业务不是做电源的,所以这一块不是很熟悉......包括这些电感分别是什么作用,,也没搞清楚,麻烦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用线性变压器会不稳定,可以考虑用DC模块,安全性和可靠性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直接个线性变压器和一个整流桥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线性变压器会不稳定,可以考虑用DC模块,安全性和可靠性都没有问题

你好,直接用明伟的开关电源可靠吗,但总感觉用变压器隔离的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个线性变压器和一个整流桥就OK了

直接接不靠谱吧...

网友:
此电路没有稳压环节,无论是市电电压变化还是负载变化,都会使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直接用明伟的开关电源可靠吗,但总感觉用变压器隔离的会好点...

这类开关电源,也是有变压器隔离的,只不过不是工频变压器,而是高频(20kHz以上)变压器。安全性是有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直接用明伟的开关电源可靠吗,但总感觉用变压器隔离的会好点...

至于可靠性,开关电源的寿命不如简单的工频变压器整流电源,但对你的产品来说,足够了。

网友D:
楼主先说清楚输出是怎么个不稳定。

网友E:
不太明白你弄两个24V电源又共地是什么情况,这种模块输出并联是不对的.

电源模块关于外围电路的保护应该有详细的说明,你看一下它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说清楚输出是怎么个不稳定。

你好,此电路后面实际上还接了DC24V转5V和3.3V的直流稳压电源。主要用于单片机、LCD12864和4G模块的供电,不稳定的现象是:LCD屏偶尔会闪烁、单片机和4G模块重启,发生概率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此电路后面实际上还接了DC24V转5V和3.3V的直流稳压电源。主要用于单片机、LCD12864和4G模块的供电 ...

有稳压电源,只要功率够,包括前级电源(就是楼主图中的电路)的功率够、主滤波电容的容量够,且电网不会发生突然短时失电问题,那就不应出现因输出电压波动导致的闪烁、重启现象。也就是说,除前述外,问题与楼主图电路无关,确认不是功率问题就该去分析后级负载和电路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明白你弄两个24V电源又共地是什么情况,这种模块输出并联是不对的. 电源模块关于外围电路的保护应该 ...

你好,这个变压器是有两路输出的,实际上两路GND是分开的,这里修改的时候没改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稳压电源,只要功率够,包括前级电源(就是楼主图中的电路)的功率够、主滤波电容的容量够,且电网不会 ...

那想请教一下,图中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吗,我个人不是很理解加共模电感以及次级电路的滤波电感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稳压电源,只要功率够,包括前级电源(就是楼主图中的电路)的功率够、主滤波电容的容量够,且电网不会 ...

电源设计方面水平还不够,想请教一下:如果是长时间不断电工作,我是用图中所示的电路,还是直接用下图明纬的这种医疗型开关电源模块好点(因为是电力设备,装在配电箱里面,所以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想请教一下,图中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吗,我个人不是很理解加共模电感以及次级电路的滤波电感的作用

对于工频变压器,那些措施的意义不大,反而造成成本上升,但还不能说存在原则性错误,功率够就与你遇到的问题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设计方面水平还不够,想请教一下:如果是长时间不断电工作,我是用图中所示的电路,还是直接用下图明 ...

同样条件下,当然是工频变压器的可靠性更好。不过你这个功率等级的变压器或开关电源可不是什么“电力设备”,安全性和可靠性也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工频变压器,那些措施的意义不大,反而造成成本上升,但还不能说存在原则性错误,功率够就与你遇到的 ...

多谢!如果共模电感没必要的话,那我改成下图这样可以吗,还有个问题是:热敏电阻是串联在图中1点好,还是2点好?请指教(个人感觉热敏电阻串联在压敏电阻前面会比较好,防止浪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