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1.8

楼主:
我使用了LDO的NCP161芯片,5V输入,1.8V输出,电路图除了它推荐的电容是1uf,而我使用的是2.2uf外,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开板焊接测试之后,发现芯片根本没有输出任何电压,5V引脚是正常的,我怀疑芯片没有工作,但是它的使能脚,我也连接了5V,不知道为什么芯片不输出任何电压

网友:
还是换一下1uF电容再试一下

网友:
知道推荐电路就按推荐来,怀疑什么改正什么

不过,即使“电容是1uf,而我使用的是2.2uf外”也不一定导致没有输出

建议检查其他地方其他元件是否装错,或其他错误

网友:
检查管脚连接是否正确,焊接是否无误,使能电压是否正常,输出回路是否存在短路。电容容量在此不是问题。

网友:
还是看下管脚有没有搞错

网友:
如果输出端有短路,也会造成密钥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