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动连线的时候线边老是不平整

楼主:
为什么在连线过程中,画出来的的线老是不平整,这个咋设置?

屏幕截图 2020-09-23

网友A:
调整一下栅格设置,比如改小格栅,,,,

网友B:
你设置了自由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了自由角度?

没有设置过,最开始的状态

网友:
因为你手动连的线两个端点纵坐标不同或者横座标不同,换句话说,线是 “斜”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栅格设置,比如改小格栅,,,,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了自由角度?

网友B:
在画线的时候按住shift  +Spa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画线的时候按住shift  +Space

学到了,可以切换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