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和过孔焊盘尺寸什么关系

楼主:
PCB线宽和过孔焊盘尺寸什么关系,如:10mil的线宽使用多大的过孔焊盘,和过孔的尺寸都多少。

网友A:
常规下,有电流考虑温升的情况下,过孔直径大于走线宽度的三分之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下,有电流考虑温升的情况下,过孔直径大于走线宽度的三分之一即可

谢谢,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