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前置放大电路设置增益问题?

楼主:
下图为音频前置放大电路图,A,B,C用于外接开关的三个引脚,当连接AB时,增益为20db,连接AC时增益为40db。

当未接入开关时,整个电路系统的底噪非常小,

当接上三脚开关设置增益时,会引入噪声。下面分别为20db和40db情况, 将开关改成跳线帽连接也是这样。

这个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欢迎前来评论,我试着更改调试一下。

网友A:
注意PCB,避免长线,另外触点接触要好,不能手震动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PCB,避免长线,另外触点接触要好,不能手震动影响。

是的,如果直接外接开关根本不行的, 我用了三绞线连接开关和PCB,效果稍微好了一点。但是不明白直接跳线帽连接为什么也会出现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直接外接开关根本不行的, 我用了三绞线连接开关和PCB,效果稍微好了一点。但是不明白直接跳线 ...

长线容易耦合干扰,即使是跳线也要看整个反馈回路的长度,跟PCB设计相关。当接触电阻较大时,还可能会受震动的影响。

网友:
增益大了噪声也被放大了,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80年代的顶级磁带机都知道用倒置三极管做MUTE,搬过来做增益切换岂不是很爽?

网友C:
手动机械开关本来体积较大,又用较长的导线引出,显然容易受到环境噪声干扰。

楼主的电路,调整增益的电路包括手动机械开关,放在第一级输入端,最容易受干扰的地方,而第二级是简单的跟随器。不如第一级设计成具有一定增益的同相放大器,调整增益的电路放到第二级。第二级由于信号幅度已经过第一级放大,第一级输出阻抗又较小,调整电路放到第二级,受环境噪声的影响应该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机械开关本来体积较大,又用较长的导线引出,显然容易受到环境噪声干扰。 楼主的电路,调整增益的电 ...

感谢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