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Saola-1 上使用 WS2812

楼主:
ESP32-S2-Saola-1 上使用了一颗 WS2812 做指示灯,可以显示各种颜色。在较早的 CircuitPython 版本中,ESP32-S2不支持WS2812,而在目前最新的 circuitpython 6.0 beta0中,已经可以使用WS2812了。
首先复制 adafruit-circuitpython-bundle-xxxx库中的neopixel.py(或neopixel.mpy)到 CIRCUITPY 磁盘的lib目录,弹出磁盘后重新连接USB,确保系统可以载入 neopixel 库。
然后在code.py中输入下面代码,保存并重启后就可以看到 WS2812 变化了(注意要先弹出磁盘)
import neopixel
import board
import time
import random
r = random.randrange
np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while 1:
np[0] = (r(30), r(30), r(30))
time.sleep(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