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611输出电压发热严重问题分享

楼主:
问题:

使用LM2611芯片将5V转为-5V为运放供电,参考说明书中的电路设计

实际设计的电路如图所示:

测试芯片的过程中,输出电压仅有-2V,测试NFB引脚,电压不足-1V,且芯片发热严重

想请问这种情况是芯片损坏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换了两块芯片都是同样的测试情况。

网友:
回答1:建议首先确认选择的功率电感饱和电流是否足够? 特别是L5.
        如果在确认的最大输出电流下,功率电感饱和电流是足够的,再确认layout,注意功率回路尽量小。以及输入电容尽量靠近L5输入端。

换了更高饱和电流的电感,仍然不能实现说明书中的效果,请问有没有类似参数的负压转换芯片,可以将5V电压转换为-5V输出的呢?

回答2:用过这个芯片,当时是12V转-12V的,没遇到问题;首先建议确认电流输出是否是正常芯片允许规格内;

             L5和L6的电感换下,试试22uF,另外把C16取值加大一点;

             除此之外,在输入端增加10uF电容及100nF小电容。

回答3:buck芯片都可以做正压转换负压,只要输入电压范围超过10V, 负载能力超过0.6A的降压芯片都可以(注意留些buffer,

              还要考虑效率等因素,做成负压后带载能力下降到1-D倍)

楼主,D12用的是什么管子?

建议将输入波形? SW波形传上来看一下?

找到原因了,Cin和Cout当时用22uF极性电容代替的,-5V一端的极性电容接反了导致的,更改电路以后就正确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最近也想用这款芯片,但是看它的数据手册有些都没有表明,比如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压降是多少,都没有写清楚,您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最近也想用这款芯片,但是看它的数据手册有些都没有表明,比如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压降 ...

手册中分压是没具体计算

手册中有介绍

3 .Descriptio中有说明,输入电压范围为2.7V~14V,输出电压范围为-(36-VinMAX)

下后面几个图例,有介绍分压要根据调整 RFB2 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