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4G模块测试基于TI Sitara Cortex-A8

楼主:
USB 4G模块测试

本案例使用的USB 4G模块型号为中兴的ME3630,配套4G天线和GPS天线。

内核已自带ME3630驱动,无须手动安装。测试程序目录tl_usb_4g_test位于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Demo/tl-linux-application/module-demos/”路径下。为方便测试,产品资料中提供了经过验证的测试程序可执行文件,位于tl_usb_4g_test的bin目录下,源文件位于tl_usb_4g_test的src目录下。请将bin目录下所有文件拷贝到评估板文件系统任意路径下。

使用前请在4G模块中插入可正常使用的SIM卡,确保4G天线和GPS天线(GPS字样面朝上)已正常安装,然后将评估板放置在开阔场合(室内测试GPS功能可能会导致经纬度获取失败)且评估板不接网线。评估板启动,并按照下图连接4G模块。

图 1

4G模块插到评估板后,可在串口终端看到如下打印信息,说明驱动已自动正常加载。4G模块灯亮,说明已正常连接,若灯不亮,请检测SIM卡和天线是否正常安装。

图 2

执行以下命令关闭其他网络,并可查询到USB网络设备。

Target#  ifconfig eth0 down

Target#  ifconfig eth1 down

Target#  ifconfig

图 3

可执行lsusb命令查看4G模块VID,如下图所示。

Target#  lsusb

图 4

  • 网络功能测试

测试命令:./me3630_network_setup <device> <new_network_card>

命令说明:<device>为设备节点,以"ls /dev/ttyUSB*"命令查看结果为准,重启评估板可能会变化。<new_network_card>为网卡,可用"ifconfig -a"命令查看,一般为usb0。

程序说明:选择ECM模式后重启生效,设置网络连接参数和ECM数据访问方式,开启DHCP以获取IP和DNS,利用"ping www.baidu.com"命令测试网络是否连接成功。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在me3630_network_setup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测试网络功能是否正常。

Target#  ./me3630_network_setup </dev/ttyUSB1> usb0

图 5

  • 短信功能测试

测试命令:./me3630_send_sms <device> <phonenumber> <text>

命令说明:<device>为设备节点,以"ls /dev/ttyUSB*"命令查看结果为准,重启评估板后可能会变化。<phonenumber>为发送短信目标手机号。<text>为短信发送内容,短信内容字符之间不可有空格,否则会提示错误。

程序说明:设置短信发送模式,并发送短信内容。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在me3630_send_sms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测试短信功能是否正常。

Target#  ./me3630_send_sms </dev/ttyUSB1> 158******** www.tronlong.com

图 6

图 7

  • GPS定位功能测试

测试命令:./me3630_phone_call <device> <wait_minute>

命令说明:<device>为设备节点,以"ls /dev/ttyUSB*"命令查看结果为准,重启评估板后可能会变化。<wait_minute>为等待返回经纬度信息的时间(单位为分钟)。

程序说明:通过GPS天线获取经纬度信息,并打印结果。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在me3630_get_location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测试GPS定位功能是否正常。

Target#  ./me3630_get_location /dev/ttyUSB1 5

图 8

获取经纬度需要等待几分钟时间,若获取失败、超时,请检查天线是否接好,并确保处于开阔场地进行测试。在百度地图上查看经纬度坐标,与测试结果基本一致。

图 9

  • 通话功能测试

测试命令:./me3630_phone_call <device> <phonenumber>

命令说明:<device>为设备节点,以"ls /dev/ttyUSB*"命令查看结果为准,重启评估板后可能会变化。<phonenumber>为拨打目标手机号。

程序说明:拨打目标电话。

注意:通话功能仅支持联通,暂不支持电信、移动。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在me3630_phone_call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测试通话功能是否正常。

Target#  ./me3630_phone_call /dev/ttyUSB1 158********

图 10

图 11

  • 测试程序编译

将tl_usb_4g_test的src目录拷贝到Ubuntu任意路径,进入src目录执行如下命令加载Linux Processor SDK环境变量并编译测试程序。

Host# source /home/tronlong/ti-processor-sdk-linux-rt-am335x-evm-04.03.00.05/linux-devkit/environment-setup

Host# make

图 12

编译完成后将在当前目录生成测试程序可执行文件。

网友A:
内核自带驱动还是第三方驱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核自带驱动还是第三方驱动啊?

你好,是自带ME3630驱动。

网友:
 嵌入式DSP、ARM、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