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方波信号看成是开关量,而正弦波信号是模拟量?无极调速、调光是不是采用...

楼主:
能不能把方波信号看成是开关量,而正弦波信号是模拟量?无极调速、调光是不是采用的正弦波信号?

网友A:
方波当然可以看做开关量信号

正弦波信号本身就模拟量

数字信号PWM也可以实现无极调速调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波当然可以看做开关量信号 正弦波信号本身就模拟量 数字信号PWM也可以实现无极调速调光

恩   用正弦波调光调速不是更加的无缝对接吗  ?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用正弦波调光调速不是更加的无缝对接吗  ?版主

不是那么简单

可以了解一下可控硅调光,是利用正弦波,进行斩波后的调光

能做到1-100%亮度连续可调的还是要借助于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么简单 可以了解一下可控硅调光,是利用正弦波,进行斩波后的调光 能做到1-100%亮度连续可调 ...

PWM这种占空比如果要做到很高的分辨率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