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中颖的SH39F004做一个10串锂电池保护板。遇到几部分电路没看懂作用,哪个坛...

楼主:
准备用中颖的SH39F004做一个10串锂电池保护板。遇到几部分电路没看懂作用,哪个坛友知道的,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要用这个芯片,不会手册都不看吧

下面的箭头所指是充电检测端口和负载检测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这个芯片,不会手册都不看吧 下面的箭头所指是充电检测端口和负载检测端口

我知道 。充电的是拉低CHGD  放电的时候拉高DSGD

网友:
SH39F004是MCU类型的芯片,适合智能B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