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算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频率如何计算呢?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频率如何计算呢?

网友:
漏了个元件,补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频率如何计算呢?

猜测这是个皮尔斯振荡电路。换能器在此相当于一个电感,跨接在Q2集电极和基极之间。两个谐振回路电容是三极管集电极对发射极的分布电容和基极对发射极的分布电容。

振荡频率主要取决于换能器的机械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这是个皮尔斯振荡电路。换能器在此相当于一个电感,跨接在Q2集电极和基极之间。两个谐振回路电容是三 ...

是超声波换能器来的 。选频回路不知道是怎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超声波换能器来的 。选频回路不知道是怎样的?

选频,就靠这个换能器,如同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一样。石英晶体振荡电路所产生的频率,基本上由石英晶体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频,就靠这个换能器,如同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一样。石英晶体振荡电路所产生的频率,基本上由石英晶体决定 ...

如果我分别有100K和1MHZ的换能器是不是接上去都可以工作?是这样理解吗?好像超声波换能器等效一个电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分别有100K和1MHZ的换能器是不是接上去都可以工作?是这样理解吗?好像超声波换能器等效一 ...

“如果我分别有100K和1MHZ的换能器是不是接上去都可以工作?”

那可不一定。

起振还需要其它条件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分别有100K和1MHZ的换能器是不是接上去都可以工作?是这样理解吗?好像超声波换能器等效一 ...

“好像超声波换能器等效一个电容的?”

在某段频率上,换能器等效于电容和电阻串联,某段频率上,换能器等效于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再和一个电阻串联,再与一个电容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分别有100K和1MHZ的换能器是不是接上去都可以工作?是这样理解吗?好像超声波换能器等效一 ...

“好像超声波换能器等效一个电容的?”

石英晶体实际上就是一个换能器。超声换能器等效电路可以参考石英晶体等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分别有100K和1MHZ的换能器是不是接上去都可以工作?” 那可不一定。 起振还需要 ...

试过把C5去掉,还是能正常工作,已知换能器静态Cp=1500pF,那产生这1MHZ是哪几个元件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分别有100K和1MHZ的换能器是不是接上去都可以工作?” 那可不一定。 起振还需要 ...
3.2 主要性能参数
3.2.1 谐振頻率(Fr):
Fr1=1000KHz±100KHz (Note 1)
3.2.2 谐振阻抗(Ro) :
Ro=max.30Ω (Note 1)
3.2.3 静态电容(Cp):
Cp=1500±20% (Note 2)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把C5去掉,还是能正常工作,已知换能器静态Cp=1500pF,那产生这1MHZ是哪几个元件影响呢?

“那产生这1MHZ是哪几个元件影响呢?”

手册上说该换能器静态电容1500pF,是在较低频率下测量的。决定振荡频率的,主要是 “3.2.1 谐振频率”。这是换能器自身参数,电路中其它元件数值对频率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