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温度传感器前面为什么要加透镜

楼主:
看市面的红外测温仪产品,在温度传感器前面为什么一段拉长的黑色圆筒形,里面还要要加透镜,是为了测量更远吗

网友:
来自 3楼

红外测温常见有两类,一类基于热电堆式传感器,另一类基于红外敏感的图像传感器。前面的黑色物体是红外滤镜,用来滤除可见光等带外干扰,而透镜对两类传感器的意义不同。热电堆传感器前一般不加透镜,如果加是为了汇聚光线,提高接收灵敏度,这时才能说“为了测量更远”,但不仅仅如此,加透镜还能对更小辐射面积的热源进行测温。不过,对于后者即红外图像传感器,透镜的意义不同,成像传感器必须使被测区域成像在传感器上,跟拍照片是一回事,这时就不能说“为了测量更远”,因为没有透镜根本无法工作。另外,二者的透镜以及安装上的讲究也根本不同,后者称“镜头”才恰当。

网友A:
为了使待测物体成像于传感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使待测物体成像于传感器上。

还有增加测量距离

网友:
长筒当然是为了减小测量夹角,更容易分辨较远距离的被测物体。

透镜有的是为了滤除可见光影响,有点是为了汇聚光线,提高测量灵敏度,

毕竟红外在“远距离”损坏还是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