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NE555可以用双电压吗?

楼主:
因为555供电不能用24V,但是我的信号是24V的,能不能用5V供电,24V分压给信号呢?

网友A:
好像不行,单电源不用。为什么舍近而求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单电源不用。为什么舍近而求远。

不是,有5V跟24V,是同一个电源,但是传感器信号是24V的

网友A:
NE555最高15V,24V供电肯定不行,信号可以用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555最高15V,24V供电肯定不行,信号可以用光耦隔离一下

主要是24V信号有点多,每个都用光耦,有点浪费

网友B:
那可不叫什么“双电压”,超出电源电压的输入信号可以用电阻分压至合适的幅值。

网友C:
图中联接方式不是 “双电压”。

幅度0~24V的信号分压后送到555是可以的。但图中R3和R2分压比似乎不对,分压后是24V一半。

网友D:
没有24V可以用电阻分压供电就行了

实际用应该简单隔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不叫什么“双电压”,超出电源电压的输入信号可以用电阻分压至合适的幅值。

好的,谢谢,知道了,分压到5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联接方式不是 “双电压”。 幅度0~24V的信号分压后送到555是可以的。但图中R3和R2分压比 ...

好的,谢谢,知道了,我当时没多想,就是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24V可以用电阻分压供电就行了 实际用应该简单隔离一下

系统本身是有5V跟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