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514-RGBW四路控制恒流线性恒流IC

楼主:
可以四路恒流输出,实现RGBW四路调光

网友A:
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请问,你想的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B:
RGBW四路每路的电流多少,

PWM频率是固定的还是可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GBW四路每路的电流多少, PWM频率是固定的还是可调的

每路电流90MA  PWM频率可调

网友:
应用方案:

一般的LED照明

工程照明

LCD背光照明

户外照明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