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日常KPI优化思路

楼主:
5G NSA常见KPI

NSA重点监控指标包括SN添加成功率(5G),SN异常释放率(5G),SN变更成功率(5G),小区可用率(5G),小区RB上行平均干扰电平(5G),小区级下行单用户平均感知速率(5G),小区级上行单用户平均感知速率(5G),下行RLC丢包率(5G),小区上行PDCP SDU丢包率(5G),MAC层上行误块率(5G),MAC层下行误块率(5G),SN添加成功率(4G),SN异常释放率(4G),系统内带SN切换成功率(4G),共计14项指标。

SN添加成功率

1、SN添加流程

1:当MN向SN发送SN添加请求SgNB Addition Request消息时,进行采样,用于统计SgNB添加请求的次数。

2:MN等待SgNB Addition Request Acknowledge消息超时,进行采样统计。

3:MN收到SN的添加拒绝消息SgNB Addition Request Reject进行采样统计。

4:MN下发空口重配后,空口重配定时器超时,进行采样统计。

5:MN给SN发送SgNB Reconfiguration Complete消息且MN配置完成,进行采样统计。

6:MN收到E-RAB Modification Confirm且MN配置完成,进行采样统计。

7:MN收到E-RAB Modification Confirm后,所有的E-RAB修改均失败或者等待E-RAB Modification Confirm消息超时,进行采样统计。

2、NSA接入指标优化思路

3、全网性SN添加成功率不达标核查

1,是否存在区域性干扰。

2,大部分锚点小区/NR小区版本过旧,确保现场LTE锚点版本为最新,NR侧版本最新版本。

3,NR小区基线参数未对其,需强刷最新基线参数。

4,核查根序列、PrachConfigurationIndex、Ncs配置、PCI等基础参数配置不合理,未按规划配置。

4、SN添加成功率不达标TOP小区核查

1,检查是否存在SN添加成功率异常的NR小区或LTE锚点TOP小区;

2,检查是否存在4->5 SN 添加异常的TOP邻区对;

3, 检查TOP邻区对中锚点侧小区基础KPI是否正常,掉线率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告警,高NI等;

4,检查TOP邻区对中邻区对目标侧NR侧基站状态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告警,高NI;

5.确保现场LTE锚点版本为最新,NR侧版本最新版本。

6,检查锚点侧参数配置,4->5外部邻区定义核查,NR邻区PCI混淆;

7,->5 x2偶联配置,X2状态核查;

8,覆盖问题排查是否存在过覆盖,5<->5,4->5邻区漏配问题;

9,加腿B1门限设置过低核查;

10,排查完成未发现问题,取相关异常counter有针对性去分析排查;

11,NR侧按要求强刷随版本的基线参数,其他参数问题:核查根序列、PrachConfigurationIndex、Ncs配置,NR侧相关技术通知单核查:

5、SN添加失败常见失败原因解析(LTE侧)

  • C374420001 SgNB添加失败次数,由于SgNB响应超时

指的是MN等待SgNB Addition Request Acknowledge消息超时引起的SN添加失败,失败原因:

1,X2偶联配置,X2状态是否正常,是否能ping通;

2,NR小区状态是否正常,是否故障,是否闭塞;

3,SN Add消息超过2k,5g没有回复ACK。

4,NR侧基站挂死,重启基站;

  • C374420002 SgNB添加失败次数,由于SgNB拒绝指的是MN收到SN的添加拒绝消息SgNB Addition Request Reject,导致的SN添加失败,失败原因排查:

1,SgNB侧由于小区状态异常;

2,基于用户数的接纳控制,基于承载数的接纳控制导致的接纳失败;

3,servicemap5G XN未配置;

4、4G侧NR外部小区PLMN配置错误;基站侧256QAM功能(Qam256->qam256EnableUl、Qam256->qam256EnableDl)会强刷为enable,但是NrcellDU->RrcVersion没有强刷,需要将NrcellDU->RrcVersion 修改为V15.4.0

5,基线参数未对齐,重新刷相关版本基线参数。

  • C374420003 SgNB添加失败次数,由于空口超时

1,指的是MN下发空口重配后,空口重配定时器超时,引起的SN添加失败,失败原因:

2,LTE侧空口质量异常;

3,基线参数未对齐,重新刷相关版本基线参数;

6、SN添加失败常见失败原因解析(NR侧)

  • SN添加失败次数,F1 Context建立失败

当gNB在SN添加过程中,收到DU回复的UE CONTEXT SETUP RESPONSE消息且结果为失败时,计数器加1。

gNB接纳失败主要原因:

1,小区状态异常;

2,基于用户数的接纳控制;

3,基于承载数的接纳控制。

  • SN添加失败次数,X2口重配超时

当gNB在SN添加过程中,等待X2口的重配完(RRCReconfigurationComplete)消息超时时,计数器加1。

失败原因排查:

1,X2偶联配置,X2状态是否正常,是否能ping通;

2,NR小区状态是否正常。

7、影响SN添加成功率的因素

锚点侧主要因素如下:

1,锚点侧LTE掉线率异常故障。

2,邻区配置包括:4->5邻区关系,邻区定义PCI,频点,基站号等;

3,锚点侧是否配置了NR频点,频点配置是否正确;

4,检查LTE锚点->NR X2链路是否正常,是否配置正确,是否存在故障;

5,SN添加B1门限是否设置过低,

6,检查4->5邻区里是否存在同频同PCI的情况;

7,配置SCTP及X2接口,SCTP远端端口号建议配置为36998,远端地址配置为5G业务IP地址,出入流个数必须大于等于3,SCTP链路类型配置为“EN-DC X2[2]”。配置SCTP后,若EN-DC X2AP配置无法自动生成,则需要手动进行添加,而且EN-DC X2AP占用该SCTP的最后一个流ID;

8,双链接承载类型配置,数据默认承载一般为QCI9,也可能为QCI8、QCI6,修改双链接承载类型为“SCG模式[1]”,注意不能配置为“MCG 模式[0]”,否则会导致B1测量不能下发,SN添加失败;

9,【NR频点的SA指示】不能配置为0;

NR侧主要因素如下:

1,NR侧覆盖是否满足要求;

2,是否存在上下行干扰;

3,基线参数是否配置正确;

4,检查NR基站状态是否正常,是否存在故障;

5,PCE标识配置是否正确;

6,LTE锚点小区配置的中心频点与5G配置是否一致;

7,锚点与5G的RLC传输模式配置是否一致;

8,4G与5G PDCP SN bit数是否一致;

9,高通终端目前不支持UL 256QAM;

10,5G上行最大层数需为2;

11,5G PDSCH的dmrs type需配置为2;

12,【邻接小区所在的移动国家码】4G和5G侧参数取值应当保持一致。

SN异常释放率

1、SN释放流程

采样点1:当MN向SN发送UE Context Release消息时,进行采样统计。

2、MN触发的SN释放

采样点1:当MN向SN发送UE Context Release消息时,进行采样统计。

3、SN异常释放率处理思路

4、全网性SN异常释放率不达标核查

1,是否存在区域性干扰。

2,NR/锚点小区出现区域性故障,告警。

3,区域性出现4->5偶联告警,故障。

4,4—>5邻区中存在5G邻区同频同PCI问题。

5, 锚点到非锚点定向策略配置不合理导致锚点与非锚点之间出现大量的乒乓切换,从而引起较多的异常释放。

6,4—>5,5<->5邻区漏配问题突出。

7,删腿A2门限设置过低。

5、SN异常释放率不达标TOP小区核查

1,检查是否存在SN异常释放率异常的NR小区或LTE锚点TOP小区;

2,检查是否存在4->5 SN 异常释放次数较多的TOP邻区对;

3,检查TOP邻区对中锚点小区问题:侧小区基础KPI是否正常,掉线率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告警,高NI等;锚点到非锚点定向策略配置不合理导致锚点与非锚点之间出现大量的乒乓切换,从而引起较多的异常释放;检查锚点侧参数配置,4->5外部邻区定义核查,NR邻区PCI混淆核查;4->5 x2偶联配置,X2状态核查;4—>5邻区关系核查,是否存在漏配锚点,漏配邻区的问题。检查双连接承载模式配置核查:QCI=1/2/3/5配置为MCG模式,QCI=6/7/8/9配置为SCG模式;

4,检查TOP邻区对NR小区问题:检查TOP邻区对中邻区对目标侧NR侧基站状态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告警,高NI;5->4的x2偶联配置,X2状态核查;5<->5邻区漏配问题核查;NR侧删腿A2门限核查;

5,未排查出问题,按照异常counter有针对性去分析排查。

6、SN异常释放原因解析(LTE侧)

  • MeNB发起的SgNB释放次数,由于SCG失败

首先在锚点基站侧根据UE级小区信令,筛选出SCGfailFailure信令,统计出SCGfailFailure主要的原因,如下:

常见的SCGfailFailure有四种原因:synchReconfigFailureSCG,T310-Expiry,random access problem, rlc-MaxNumRetx。

  • synchReconfigFailure-SCG

1,无线环境问题:核查NR小区是否存在干扰或者或者如驻波比等影响覆盖的相关告警;核查5<->5 NR小区邻区关系是否缺失。

2,配置问题:请确认NR切换参数  gNB CU-CP功能配置->CU小区配置->小区重选->同频小区重选配置/异频小区重选配置:gNB CU-CP功能配置->CU小区配置->异频测量->异频测量对象/同频测量对象:deriveSSBIndexFromCell(中文名:该频点下所有小区的帧边界是否相同)配置是为Enable[enable];

3,配置问题:核查5G小区RACH参数配置是否按规划值配置:gNB CU-CP功能配置->gNB DU功能配置->DU小区配置->BwpUl参数->Rach-> rachConfigGeneric: PRACH时域资源配置索引=17,基于逻辑根序列的循环移位参数(Ncs)=6;gNB CU-CP功能配置->gNB DU功能配置->DU小区配置->BwpUl参数->Rach: prachRootSequenceIndex=l839,长PRACH 格式的起始逻辑根序列索引(按规划配置,站内每个小区不同),UE接入和切换可用preamble个数=64,前导码个数=63。

  • RLC-MaxNumRetx

1,无线环境问题:核查NR小区是否存在干扰或者或者如驻波比等影响覆盖的相关告警;核查5<->5 NR小区邻区关系是否缺失。

2,配置问题:高通终端不支持pdschHARQACKCodebook设置为semiStatic方式,导致SCG Failure,修改NR小区配置:gNB DU功能配置->小区组配置->PDSCH的HARQ-ACK码本(slot) 修改为dynamic[dynamic]。

3,配置问题:海思终端熄屏测试出现频繁SCG Failure,高通终端无此问题,LTE小区"User-Inactivity使能"开关需要打开。

4,终端问题:修改配置优化:gNB DU功能配置->RLC配置:重发POLL位的时间间隔 EnDCRLC.maxRxtxThreshold)修改为40sm;最大重传门限值(EnDCRLC.pollRetransTimer) 修改为32。

5,通过先复位VSW板(或者重启lccm容器),起来后再复位VBP版本的方式解决

  • T310-Expiry

1,无线环境问题:核查NR小区是否存在干扰或者或者如驻波比等影响覆盖的相关告警;核查5<->5 NR小区邻区关系是否缺失。

2,配置问题:切换不及时,核查测试线路中的4-4、4-5G邻区配置、确认切换链路中锚点与5G站点已配置ENDC X2AP配置是否异常。

  • RandomAccessProblem:

1,配置问题:核查gNB CU-CP功能配置->gNB DU功能配置->DU小区配置->BwpDl参数->PDCCHConfig参数:CCE自适应模式 决定了使用哪种聚合度,需要关注 gNB CU-CP功能配置->gNB DU功能配置->DU小区配置->BwpDl参数->PDCCHConfig参数->SearchSpace:SearchSpace的类型为UE-Specific对应的聚合度候选集个数不能设置为n0。

2,未知问题,基站重启解决。

  • MeNB发起的SgNB释放次数,由于eNB触发的UE异常释放

锚点LTE小区上下文异常释放后发起的sn释放,需要重点解决锚点LTE小区上下文异常释放问题。

SN变更成功率

1、SN变更的流程介绍

1:当MN收到SN发送的SgNB Change Required消息时,进行采样统计

2:当MN向NR终端下发空口重配消息RRC Connection Reconfiguration消息时,进行采样统计。

3:当MN向源SN发送UE Context Release消息时,进行采样统计。

2、影响SN变更成功率的主要因素

1,如果5-5未添加邻区,MR上报后不会触发SN CHANGE REQUIRED,所以不会计入SN变更请求次数(C600600009);

2,Mn1未配置Sn1邻区,在流程SN CHANGE REQUIRED后无法触发Sn 添加,该场景属于异常,会统计为失败;

3,邻区配置正常,但由于Sn1异常(拥塞、告警等)情况下,流程中第3步Sn未能响应或回复失败,该场景属于异常,会统计为失败;

4,第5步终端重配失败,该场景属于异常,MN不发confirm,会统计为失败;

5,在第6步回复了confirm后,但第8步接入失败,该场景属于异常,会统计为失败。

按流程分析如下:

1,如果缺失1的邻区关系,否则UE不会去测量目标Sgnb的信号,不会触发SN change流程。

2,如果缺失2的X2链接,也不会触发SN change的开始。

3,如果3缺失X2或邻区关系或目标Sgnb断链,则会出现SN change准备失败。

4,如果前面的SN change准备成功,在步骤1的时候UE无法接入目标sgnb,会出现SN change执行失败。

按照SN change的流程阶段,将影响SN change成功率因素总结如下:

准备阶段失败:对应上图的步骤3流程

1,MN和目标侧gNB没有配置X2口

2,MN和目标侧gNB的小区没有配置邻区关系(涉及到reserve4开关)

3,MN和目标侧gNB的X2链路断

4,目标gNB掉站,目标gNB功率不会为0

执行阶段失败:对应上图步骤3成功率后,步骤1的流程

1,MN侧配置的gNB的邻区中PCI混淆

2,无线覆盖等其他原因

SN变更成功率优化思路

SN变更成功率指标全网优化

1、4<->5邻区精细规划,可采用CNOP平台NR小工具进行4->5邻区关系规划。

a)5G站300以内的4G站全部配置为锚点站,300-1000m,按照波瓣60度加对打小区;

b)5G站500m以内的4G站全部配置为锚点站,500-1000m,按照波瓣90度加对打小区;

c)先匹配出NR站点最近的一个FDD锚点(已配置4-5邻区),然后统计该锚点站的同频切换次数(邻区对级),筛选出和这个锚点站切换次数最多的TOP 20(30)同频邻区,这top20(30)小区全部和该NR站点配置4-5邻区。

d)根据计数器:C373760017   目标SgNB的SgNB修改失败次数,由于其他原因

e) 当该计数器上报的T-SN携带的CellID=65535时,该gNB存在和LTE锚点小区未配置邻接关系或者不存在偶联的情况。对该gNB进行邻接关系配置和ENDCX2链路检查,如果存在漏配,需要补齐问题锚点小区到目标gNB所有小区的邻区以及4<->5 X2链路。

f) 对于4->5单小区邻区个数超过60的小区(LTE单小区支持最大64条4->5邻区)进行邻区删除优化:删除原则对于已经添加好的4->5邻区关系,可以根据该计数器C373760022 目标SgNB的SgNB修改成功次数,从其上报的T-SN的gNBId和CellID识别出,这组邻接关系是否在用,如果次数长期为0且锚点和NR基站距离过远的进行邻区删除优化,给其他小区省出资源。

2、4<->5  SCTP和ENDC-X2偶联核查优化

a) 对于4<->5 X2偶联满配的进行偶联删除优化:如果4<->5 X2偶联已经达到了预留的偶联数,根据基站级的C373760022 目标SgNB的SgNB修改成功次数长期为0且锚点和NR基站距离过远的,可酌情删除,留出资源。

b) 针对4->5整站没有邻区关系,进行4->5外部定义,4<->5X2偶联删除。

c)打开NR侧ENDC链路告警,对偶联断链的场景进行排除。

d)针对现网存在的单向SCTP和ENDC-X2偶联需要进行反向添加,包括偶联以及偶联AP

3、4<->5邻区外部定义准确性核查

包括4->5外部定义的NR小区SSB频点,Band,PCI,gNBID,CellID,帧边界偏移,系统帧号偏移,PLMN等。

4、5<->5外部邻区准确性核查

包括5->5外部定义的NR小区SSB频点,Band,PCI,gNBID,CellID,PLMN等。

5、5<->5邻区优化

针对近距离缺失的5<->5邻区进行添加优化,针对距离较远SN变更次数长期为0的冗余邻区进行删除优化,对目标NR小区已经不存在的冗余邻区进行删除优化。

6、PCI混淆核查

核查现网NR室分,宏站小区复用距离,针对复用复用距离小于3000米的小区重新规划PCI。注:现阶段NR室分小区,宏站小区同频组网,室分PCI和宏站PCI建议进行分段。翻PCI后及时更新4->5外部定义,减少PCI混淆问题带来的SN变更失败。统计出现网的PCI混淆的4->5邻区对后,针对目标测小区状态异常的4->5邻区进行删除优化。

网友:
太好了,学习啦。

网友:
5G日常kpi都有哪些指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