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恒流芯片APS54085 外围电路简单_调光无频闪

楼主:
产品描述
APS54085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 外围简单、内置功率 MOS 管,
适用于 5-100V 输入的高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最大电流 2.0A。
APS54085 可实现线性调光和 PWM 调光, 线性调光有效电压范围 0.52-2.55V.
PWM 调光频率范围 100HZ-30KHZ。
APS54085 工作频率可以通过 RT 外部电阻 编程来设定,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 他设备的 EMI 干扰。
APS54085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 片内部的温度达到 145℃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 出电流。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5V~100V
可设定电流范围:10mA~2000mA
固定关断时间控制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过温保护
调光功能:线性调光/PWM 调光
PWM 调光深度小于 0.4%
线性调光深度小于 0.8%
ESOP8 封装
 应用领域
舞台灯,RGB 灯
汽车灯照明
台灯
智能家居照明

网友:
支持智能家居照明调光功能,亮度调节,点赞

网友:
供应世微舞台灯控制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蜘蛛灯控制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舞台灯LED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灯光控制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5眼光束灯控制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7颗 4颗 12颗光束 四合一 控制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蜘蛛灯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矩阵灯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灯光控制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光束灯控制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摇头灯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滚筒灯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108颗摇头 36颗 四合一调焦 控制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舞台灯光控制板主板驱动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摇头灯 LED舞台灯 帕灯控制板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LED动画激光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舞台特效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PAR灯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LED帕灯舞台灯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单头LED摇头光束灯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4头LED摇头小光束灯恒流驱动IC
供应世微60W摇头灯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200W光束灯控制板恒流IC
供应世微供应内置MOS大功率共阳极LED恒流调光驱动IC
供应世微48V景观灯亮化照明PWM调光驱动芯片,
无频闪,共阳,LED景观照明恒流IC
48V舞台灯无频闪PWM调光芯片
洗墙灯RGB调光,PWM调光驱动芯片
48V舞台灯RGB调光芯片,共阳,高恒流精度
2.4GLED控制方案触摸RGBW遥控调光方案

网友:
供应输出电压2.7-7.0的LED恒流驱动IC

供应输出电流150/180/200/220/250/280/300/350/380MA的LED恒流驱动IC

供应输出电流100MA-3000MA的LED恒流驱动IC

供应可替代T6335A  AMC7135的LED恒流驱动IC

*******供应射灯驱动IC*****

供应输入电流800MA内的射灯驱动IC

供应输入电路3Aneu的射灯驱动IC

供应输入电压5.5-36V的射灯驱动IC

供应可替代ZXLD1350  ZXLD1360的射灯驱动IC

供应可替代PT4115 PAM2863的射灯驱动IC

*******供应日光灯、球泡灯IC****

供应输入电压5-400V的日光灯IC

供应输出电流1000MA的日光灯IC

供应DC-DC降压恒流的LED驱动IC

*******供应手电筒驱动IC****

供应输入电压1.6-3.3V的手电筒驱动IC

供应输入电压0.8-3.0V的手电筒驱动IC

供应输入电流300MA、800MA内的手电筒驱动IC

供应可替代PAM2803的手电筒驱动IC

*******供应背光驱动IC*****

供应输入电压2.7-6.0V的背光驱动IC

供应输出电流30MA、20MA内的背光驱动IC

供应可替代LM2705、RT9271、LM2705、RT9271的背光驱动IC

供应可替代AMC7110  AMC7113  PT4401  CP2139的背光驱动IC

********供应太阳能路灯驱动IC******

供应输入电压2.5-400V的太阳能灯驱动IC

供应输出电流1A的太阳能灯驱动IC

供应可替代ZXLD300的太阳能灯驱动IC

*********供应草坪灯驱动IC******

供应输入0.9-3.0V的草坪灯驱动IC

供应输出电流300MA内的草坪灯驱动IC

供应可替代JD1803 JD1801的草坪灯驱动IC

*********供应升压恒流驱动IC*****

供应启动电压0.9V以上的升压恒流驱动IC

供应输出电流1000MA的升压恒流驱动IC

供应可替代PAM2803的升压恒流驱动IC

*******供应低电压检测IC****

供应N通道的低电压检测IC

供应C通道的低电压检测IC

供应输入电压0.7-10V的低电压检测IC

供应可替代XC61NCC XC61CN的低电压检测IC

******供应MOS*******

供应P-MOS

供应N-MOS

供应双MOS

网友A:
在哪里可以找到你说的芯片呢,PDF文档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可以找到你说的芯片呢,PDF文档看看咯

←可以加我微信

网友:
AP2918平均电流型LED降压恒流驱动器

AP2918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内置输入防 反接二极管,续流二极管、内置功率管、外围简单, 适用于 5-80V 输入的高精
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 片。输出最大功率 10W,最大电流 1A。
 AP2918 可实现两功能切换,通过 MODE 切 换两种功能模式:全亮,半亮。
 AP2918 频率固定在 165Khz 左右,同时内置 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 采用平均电流采样模式,
可以提高宽输入电压情况 下的电流精度。
 AP2918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5V~80V 输 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
 AP2918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内 部的温度达到140℃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流。
内置输入防反接二极管,续流二极管
宽输入电压范围:5V~80V
可设定电流范围:10mA~1000mA
固定工作频率:165KHZ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平均电流模式采样,恒流精度更高
0-100%占空比控制,无电流节点跳变
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
功能模式:全亮/半亮
SOP8 封装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
汽车灯照明
手电筒

网友:
DMX512景观照明、广告灯箱、舞台灯光、DMX512景观亮化洗墙灯、LED景观装饰照明、帕灯、摇滚灯、点光源、DMX512点阵洗墙灯、户外护栏管、内控洗墙灯、外控洗墙灯、点阵洗墙灯、点控洗墙灯、DMX点控洗墙灯、DMX建筑照明、投光灯、泛光灯、车船灯、投光灯、蓝牙调光、wify调光、2.4G调光等低压调光应用

网友:
世微车灯IC系列选型表

IC型号    性能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内置功能                          封装        备注         适用车灯
AP2400    降压恒流    5-100V    10-6000MA    高亮低亮/高低亮爆闪循环  SOP8    外置MOS    汽车前大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2401    降压恒流    5-100V    10-1000MA   高亮低亮/高低亮爆闪循环     SOT23-6    内置MOS    汽车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2402    降压恒流    5-100V    10-1500MA   高亮低亮爆闪/高低亮爆闪循环 ESOP8    内置MOS    汽车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2403    降压恒流    5-100V    10-2200MA    高亮低亮爆闪/高低亮爆闪循环 ESOP8    内置MOS    汽车前大灯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工作灯
AP2911    降压恒流    8-100V    10-1500MA            高亮/低亮             ESOP8    内置MOS    汽车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5170    降压恒流    5-100V    10-1500MA    常亮可PWM线性调光      ESOP8    内置MOS    汽车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5174    降压恒流    5-100V    10-2500MA    常亮可PWM线性调光      ESOP8    内置MOS    汽车前大灯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工作灯
AP5103    降压恒流    5-60V    10-3500MA    常亮可PWM线性调光      ESOP8    内置MOS    汽车前大灯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5160    降压恒流    2.5-100V    10-6000MA    常亮可PWM调光             SOT23-6    外置MOS    汽车前大灯工作灯
AP5169    降压恒流    8-450V    10-6000MA    常亮可PWM线性调光      SOP8    外置MOS    汽车前大灯工作灯

网友:
车灯IC外置MOS管电流可以做6A三功能降压恒流驱动全亮/半亮/爆闪方案

网友:
广告灯箱、舞台灯光、DMX512景观亮化洗墙灯、LED景观装饰照明

网友:
3.6-100v三功能降压恒流驱动芯片AP5186

概述
AP5186是一款集成了三功能的开关
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器。通过电源的接通
与关断可实现功能之间的切换:100%全亮
→25%暗亮→爆闪。
AP5186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控制方
式,关断时间可通过外部电容进行调节,
因此工作频率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置。
AP5186通过一个外接电阻来设置
LED 的输出电流。
AP5186 内部还集成了 VDD 稳压管,
过温保护电路,短路保护电路等,用少量
的外围元件即可提供优良的系统可靠性。
采用 SOT23-6 封装AP5186

特点
内置三功能:100%→25%→爆闪
宽输入电压范围:3.6V~100V
高效率:可高达 90%
芯片供电欠压保护:3.2V(迟滞 0.5V)
峰值电流采样电压:250mV
关断时间可调
内置过温保护
内置 LED 短路保护
内置 VDD 稳压管
采用 SOT23-6 封装
应用领域
LED
手电筒
自行车灯
大功率 LED 照明

网友:
AP5126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

围简单、内置功率管,适用于 12-80V 输入的高

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最大功率可达

15W,最大电流 1.2A。

AP5126 可实现全亮/半亮功能切换,通过

MODE 切换:全亮/半亮/循环模式。

AP5126 工作频率固定在 140KHZ ,同时内置

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

采用平均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宽输入电压情况

下的电流精度。

AP5126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12-80V 输

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

网友:
AP2402    降压恒流    5-100V    10-1500MA   高亮低亮爆闪/高低亮爆闪循环 ESOP8    内置MOS    汽车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2403    降压恒流    5-100V    10-2200MA    高亮低亮爆闪/高低亮爆闪循环 ESOP8    内置MOS    汽车前大灯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工作灯
AP2911    降压恒流    8-100V    10-1500MA            高亮/低亮             ESOP8    内置MOS    汽车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5170    降压恒流    5-100V    10-1500MA    常亮可PWM线性调光      ESOP8    内置MOS    汽车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5174    降压恒流    5-100V    10-2500MA    常亮可PWM线性调光      ESOP8    内置MOS    汽车前大灯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工作灯
AP5103    降压恒流    5-60V    10-3500MA    常亮可PWM线性调光      ESOP8    内置MOS    汽车前大灯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
AP5160    降压恒流    2.5-100V    10-6000MA    常亮可PWM调光             SOT23-6    外置MOS    汽车前大灯工作灯
AP5169    降压恒流    8-450V    10-6000MA    常亮可PWM线性调光      SOP8    外置MOS    汽车前大灯工作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