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拉式光纤分纤箱详细图文讲解

楼主:
抽拉式光纤分纤箱又称抽拉式光纤配线架是光传输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配套设备,是光缆和光通信设备之间或光通信设备之间的配线连接设备,是用于光纤通信网络中对光缆、光纤进行终接、保护、连接及管理的配线设备,光纤配线架抽拉模块化管理,性能稳定,安装便捷.。抽拉式光纤配线架是光缆和光通信设备之间或光通信设备之间的配线连接设备。

中文名光纤配线架外文名Optical fiber distribution frame目录

  1抽拉式光纤配线架 简介

  2 外观结构

  3 材料

  (1)防腐蚀性能

  (2)防锈蚀性能

  (3)涂覆处理要求

  (4)燃烧性能要求

  4 分类

  (1) 单元式

  (2)抽屉式

  (3)模块式

  5 功能要求

  (1)光缆固定保护

  (2) 光纤终接功能

  (3)调线功能

  (4)光缆纤芯保护

  (5)容量

  (6)标识记录功能

  (7)光纤存储功能

  6 选择配架的方法

  光纤配线架简介ODF(Optical Distribution Frame)光纤配线架光纤配线架(ODF)用于光纤通信系统中局端主干光缆的成端和分配,可方便地实现光纤线路的连接、分配和调度。随着网络集成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集ODF、DDF、电源分配单元于一体的光数混合配线架,适用于光纤到小区、光纤到大楼、远端模块及无线基站的中小型配线系统。外观结构1、机架结构形式1)机架结构有封闭式、半封闭式和敞开式。

  2)机架高度分为2600mm、2200mm和2000mm三类。其宽度推荐选用120mm的整数倍,深度推荐选用300mm、450mm及600mm。

  3)机架外形尺寸的偏差不超过±2mm;

  1、外表面对底部基准面的垂直度公差不大于3mm。

  2、机械活动部分机械活动部分应转动灵活、插拔适度、锁定可靠、施工安装和维护方便。门的开启角应不小于110°,间隙不大于3mm。

  3、引入光缆弯曲半径引入光缆进入机架时,其弯曲半径应不小于光缆直径的15倍。

  4、机架结构结构应牢固,装配应具有一致性和互换性,紧固件无松动。外露和操作部位的锐边应倒圆角。

  5、保护套、衬垫及纤芯和尾纤弯曲半径光缆光纤穿过金属板孔及沿结构件锐边转弯时,应装保护套及衬垫。纤芯、尾纤无论处于何处弯曲时,其曲率半径应不小于30mm。

  6、机架的表面涂覆层应表面光洁,色泽均匀、无流挂、无露底;金属件无毛刺锈蚀。

  7、结构装置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和标志结构装置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和标志应清晰、完整、无误。

  抽拉式光纤配线架厂家介绍材料防腐蚀性能ODF所有的零件采用的材料应具有防腐性能,如该材料无防腐性能应作防腐处理;其物理、化学性能必须稳定,并与光缆护套和尾纤护套相容。为防止腐蚀和其他损害,这些材料还必须与其他设备中所常用的材料相容。防锈蚀性能ODF中表面电镀处理的金属结构件,在通过盐雾试验方法进行48h盐雾试验后,外观不得有肉眼可见的锈斑。涂覆处理要求采用涂覆处理的金属结构件,其涂层与基体应具有良好的附着力,附着力应不低于GB/T9286标准表I中2级要求:在切口交叉处和/或沿切口边缘有涂层脱落,受影响的交叉切割面积明显大于5%,但不能明显大于15%。

  光纤配线架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它既可作光纤分配盒,也可作为光缆终端盒用;既可单独装配成光纤配线架,也可与数字配线单元、音频配线单元同装在一个机柜/架内构成综合配线架。光纤配线架配置灵活、安装使用简单,容易维护,便于管理,是中小型光纤通信机房实现排纤、跳纤、熔纤及光缆接入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此外光纤配线架如何计算呢?一般会有几个问题关于一个点开几个设备,设备用的是单芯还是双芯传输的,所以最小光缆规格一般是4芯,两芯在用两芯备用,有4个的话,4*4=16,就用个24口的机架式光纤终端盒就OK了如果单芯传输的话可以考虑每点位两芯,12芯机架式终端盒。

  抽拉式光纤配线架厂家介绍燃烧性能要求设备中非金属材料的结构件及光纤连接器的燃烧性能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试验样品没有起燃;2)试验样品离火后持续有焰燃烧的时间不超过10s,并且火焰或从试验样品上掉落的燃烧或灼热颗粒未使燃烧蔓延到放在试验样品下面的底层。

  抽拉式光纤配线架厂家的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咯,我的售后服务支持:公司按质量保证体系标准建立了自己的质量保证体系,在服务中一切围绕用户展开,按产品使用周期对我公司产品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为顾客提供理想而周到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