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模拟音频信号转成PDM格式的数字音频。

楼主:
第一次接触数字音频,有点懵懵的,想把模拟的音频信号转成数字音频的PDM格式,有什么办法,推荐一下采用什么芯片可以直接转的。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可以找找ES7201、7202之类的芯片。

网友:
就是把模拟信号调制成1bit的数据信号,类似PWM,PDM是脉冲密度调制,Sigma-Delta ADC在低通滤波前就是PDM数据,有的ADC可以直接输出PDM信号,比如ADAU7118,但是PDM信号还需要你的处理器的支持,一搬支持PDM的单片机不如其它总线例如I2S总线,所以你还要考虑单片机是否支持PD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