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  为什么很多芯片的规格书电流的参数都是用电压值表示?也就是和采样电阻...

楼主:
我想问下  为什么很多芯片的规格书电流的参数都是用电压值表示?

网友A:
我猜是芯片只有电压测量功能,它的电流检测需要配合你的外部采样电阻来确定,如果电压的精度确定了,再根据你的电阻精度就能确定最终的电流精度。在需要用户自己配置采样电阻的情况下如果它写电流精度,就需要你使用指定精度的电阻。

网友B:
这是说的检测,一般不会直接测量电流,而是通过电压和采样电阻来表示,ADC器件测量的是电压。

网友C:
这个应该好理解

检测的是端口采样电阻的电位,电位对应的过流检测延时时间,一般过电流检测都是三个电位

如果芯片手册有检测的时序图,一看就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芯片只有电压测量功能,它的电流检测需要配合你的外部采样电阻来确定,如果电压的精度确定了,再根据 ...
这个是肯定的  我想说的是  有些芯片是直接给的的电流值  也方便BMS测试设备的测试  而中颖的芯片是给的电压值

 管理

更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说的检测,一般不会直接测量电流,而是通过电压和采样电阻来表示,ADC器件测量的是电压。

为什么有些芯片直接给的就是OCP的值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好理解 检测的是端口采样电阻的电位,电位对应的过流检测延时时间,一般过电流检测都是三个电位 ...

版主  为什么需要用三个电位呢?这个只是过流  并不是过流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  为什么需要用三个电位呢?这个只是过流  并不是过流和短路

3个段位的检测过流精度 不一样

都是毫伏级别,有正负十几V,有正负几百V

网友:
国产芯片都是借鉴国外的芯片的

日本精工系列的3位检测的多

比如8254的规格书中

网友:
学习一下,平时没怎么注意这个参数,不太在意硬件方面,但是这个知识挺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芯片只有电压测量功能,它的电流检测需要配合你的外部采样电阻来确定,如果电压的精度确定了,再根据 ...

是不是因为芯片输入输出端内阻太大(比较大),如果灌或拉很大的电流就会需要很大的电压,发热也很严重,所以都是转换成电压信号再进去芯片,从芯片也是电压信号在转成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