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TPS92691 升压驱动LED 功率不够

楼主:
请问下 用TPS92691 升压驱动20W 的LED(33V 600mA)。

PWM 一直使能、IADJ 电压 2.3V

驱动电路图如下:

现在遇到以下问题

1、 LED 电流只有270mA

2、 GATE开启和关闭瞬间 震荡严重

3、GATA 开启后的稳定状态 IS电压只有240mV左右 不到520mV

网友:
 从描述和波形看,很可能是layout问题造成的。

   注意1. 功率回路尽量小。

          2. 严格区分AGND和PGND,  包括VCC也建议用AGND.

          3.  Sense电阻,端点接线,注意走线对称。

稍微修改了下原理图。 重新画了PCB 就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我这的GATE波形错误,和PWN波形一样了,设置RT 20K没作用,升压不稳定

网友:
GATE脚是驱动MOS栅极,波形错误就有问题

升压不稳定是什么意思,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