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加装自适应巡航通讯故障的问题,

楼主:
11款天籁加装19款天籁自适应巡航,新网关, Adas模块,毫米波雷达,连上以后出现通讯故障,跳过bcm,硬件接到ecu处通讯才正常,需要接到bcm才能正常的数据交流,因是小白不懂技术,请老师技术支持,肯定是付费用的,联系电话13903819692,微信同号,谢谢!,

网友A:
因为是新网关, Adas模块,毫米波雷达

通信软件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新网关, Adas模块,毫米波雷达 通信软件不支持

老师你好,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通信问题?或者是换bcm,或者是换ecu,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通信问题?或者是换bcm,或者是换ecu,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老师,主要的目的想解决通讯问题,,最主要是不知道是和ecu发动机电脑不通讯,还是和bcm不通讯,更换bcm,和ecu可行否?造成的这一种现状,现在自己一头雾水,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