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的电池均衡管理系统方案

楼主:
 TMS570的电池均衡管理系统方案。

我用TTL导线直接把EM1402板子连接到电脑时,bq76PL455_GUI软件可以正常打开,显示16节电池的电压;

但是当我把TMS570接入电路后,连接上电脑,bq76PL455_GUI软件一直提示无法打开com端口。(ps:tms570以按手册进行过修改,硬件电路连接正常)。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万分感谢

网友A:
问题就没有介绍清楚

“TMS570接入电路后”是怎么连接的电路?

用的是TMS570LaunchPad?还是自己做的电路

网友A:
软件一直提示无法打开com端口,通讯端口是否需要设置

检查驱动程序是否正常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一直提示无法打开com端口,通讯端口是否需要设置 检查驱动程序是否正常安装

驱动已正常安装,通讯端口设置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没有介绍清楚 “TMS570接入电路后”是怎么连接的电路? 用的是TMS570LaunchPad?还 ...

电路接线如图所示

网友:
问题提示如图所示,麻烦大佬给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没有介绍清楚 “TMS570接入电路后”是怎么连接的电路? 用的是TMS570LaunchPad?还 ...

我在网上看到您的这篇讨论,我现在做的这个方案,和你帖子中的一样,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屏幕截图 2020-09-3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看到您的这篇讨论,我现在做的这个方案,和你帖子中的一样,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

情况不太一样,也确实不好调

无法打开com端口确实是通讯线或是设置问题,

网友:
建议参考看看 bq76PL455EVM的资料

网友:
建议参考看看 bq76PL455EVM的资料

bq76PL455EVM and GUI User 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看看 bq76PL455EVM的资料 bq76PL455EVM and GUI User Guide       ...

您能不能提供一下您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时的方案?麻烦详细一点。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情况不太一样,也确实不好调 无法打开com端口确实是通讯线或是设置问题,

你好,能不能加一下你的QQ号码。我这边电池均衡管理系统存在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不能加一下你的QQ号码。我这边电池均衡管理系统存在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你!

有什么问题,论坛贴出来,一起讨论。

硬件电路不一样

当时时PC端操作系统端口冲突造成

解决方法不唯一。

网友:
确定PC端的 设备管理器 中正确识别设备
然后检查PC端是否有冲突的端口,在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中将COM端口更改为其他端口数字,或许可以解决此问题,以防发生冲突。

TI bq系列,硬件电路一定要和EVM板电路一样,没有为什么,这样可以用ti的demo程式做测试,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