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输入端并联TVS作为保护会限制电源输入范围,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比如DCDC电源芯片的极限输入电压为65V,输入端并联TVS管作为保护,TVS的最高钳位电压不能超过65V,不然就起不到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了,如此一来,TVS最高只能选SMBJ40A,因为SMBJ40A的最高钳位电压是64.5V,根据TVS的Vrmw因大于输入最高电压的1.2倍,则最高输入电压就被限制在了33V了,如果产品需要做到60V左右的宽压输入范围,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在不去掉TVS保护的情况下

网友A:
VRWM应选稍大于你要求的输入高限,不大于DCDC的极限输入电压。显然,你选的40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WM应选稍大于你要求的输入高限,不大于DCDC的极限输入电压。显然,你选的40是不对的。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的疑问是假定我的输入电压最高为48V,DCDC芯片的极限输入电压是65V,那如果按照你上述的选取标准,是否选择SMBJ54A这颗TVS是合理的,可是这颗芯片的最高钳位电压已经达到了87V,远远超过了芯片的极限输入电压范围了呀,还如何起到保护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的疑问是假定我的输入电压最高为48V,DCDC芯片的极限输入电压是65V,那如果按照 ...

TVS的选型原则必须是VRWM稍大于或等于正常工作电压的高限,VC小于等于器件的极限耐压。器件的极限耐压不是器件的最大工作电压,实际上可以稍大一些,详细的器件手册中有,后面一般会跟一个在该电压下的耐受时间。如果VRWM满足了要求却导致VC超标,可以考虑在TVS之后串电感,电感后面对地并电容,这样可以拖延加在后级器件上的过压,毕竟TVS是用来防护瞬态过压的,并非用于对付持续的过压。

网友A:
如果你要对付持续的过压,可以考虑用晶体管/MOS管搭保护电路,根据稳压管来判断是否过压,过压则切断电路或增强降压,甚至干脆用过压则过流的办法来导致保险/自恢复保险的动作来实现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对付持续的过压,可以考虑用晶体管/MOS管搭保护电路,根据稳压管来判断是否过压,过压则切断电路或 ...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