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分享 | 激光技术基础你知多少?

楼主:
什么是激光?

LASER是由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光受激辐射放大)的各首字母组成的缩写词。Laser为人工光源,具有与自然光不同的特性,因此开发成实用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

激光的

用途

激光可直线传播到很远,并且可聚集在较小范围等,人们活用这些特性,广泛应

用激光。激光市场不断扩大,正在帮助制造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

关于激光的

特性

1.单色性

               自然光                              激光

             波长不一                         波长固定

自然光包含从紫外线到红外线等多种波长的光。相对而言,激光为单一波长的光,其特性称之为单色性。单色性的优点在于可提高光学设计的灵活性。光的折射率因波长不同而产生变化,自然光穿过镜头时,会因内含不同种类的波长,而产生扩散现象。这种现象称为色差。

另一方面,激光为单一波长的光,只会朝相同方向折射。例如,摄像头的镜头需要具备可校正因颜色导致的失真的设计,但激光仅需考虑该波长即可,因此光束可长距离传送,实现小光斑聚光的精密设计。

2.指向性

               自然光                              激光

指向性是指声音或光线在空间内前进时不易扩散的程度,指向性较高则表示扩散小。自然光包含朝各种方向扩散的光,为提高指向性,需要靠复杂的光学系统去除前进方向以外的光。相对而言,激光为指向性较高的光,让激光不扩散而直线前进,在光学设计上较为容易,可进行长距离传送等

3.相干性

               自然光                 激光(波峰谷峰一致)

相干性表示光容易相互干扰的程度。如果将光考虑为波,波段越相近则相干性越高。例如,水面上不同的波相互碰撞时,可能相互增强或相互抵消,与这一现象相同,越随机的波干扰程度越弱。

激光的位相、波长、方向一致,可维持较强的波,从而实现长距离传送。相干性较高的光,具有可长距离传送且不会扩散的特性,具备可通过镜头聚集成小光斑的优点,可将产生的光传送至别处,用作高密度光

4.高能量密度

               自然光                              激光

激光具有优异的单色性、指向性、相干性,可聚集成非常小的光斑,形成高能量密度的光。可缩小至自然光达不到的绕射极限附近。

(绕射极限:物理上无法将光聚焦成小于光波长的极限)通过将激光缩到更小,可将光强度(功率密度)提高至可用于切断金属的程度。

激光振荡的

原理

1.产生激光的原理

要产生激光,就需要称为激光媒质的原子或分子。从外部对该激光媒质照射能量(激发光),让原子由低能量的基态变换为高能量的激发态。激发态是指原子内的电子从内侧向外侧外壳移动的状态。

原子变换为激发态后,经过一段时间会恢复为基态(从激发态恢复为基态的时间称为荧光寿命)。此时会将接收到的能量以光的形态辐射出去,恢复为基态(自发辐射)。

这种辐射出的光具有特定的波长。激光的产生原理是让原子变换为激发态,然后提取产生的光加以利用

2.使激光放大的原理

为将自发辐射光用作更强的激光,需要放大自发辐射光。变换为激发态后一定时间的原子,会因自发辐射而辐射出光,并恢复为基态。但激发光越强,激发态的原子数量就会增加,自发辐射光也会随之增加,从而产生受激辐射现象。

受激辐射是向受激原子入射自发辐射或受激辐射的光后,该光提供受激原子能量,让光成为相应强度的现象。受激辐射后,激发原子恢复为基态。

激光的放大正是利用这种受激辐射,激发态的原子数量越多,受激辐射就会连续产生,从而可使光急速放大,并提取为激光。

激光的构造

• 固体激光:一般为  YAG激光和 YVO4激光,激光媒质采用  YAG、YVO4结晶

• 气体激光:广泛使用采  CO2气体为媒质的 CO2激光

• 半导体激光:以具有活性层(发光层)构造的半导体为媒质的激光

• 光纤激光:进入  21世纪后广泛普及的一种激光,如字面所述,以光纤为媒质

工业用激光器大致分为 4种。使用的激光媒质或构造、振荡波长、激发源等不同。激光媒质是一种包含可将激发光的能量转换为激光的原子的物质,激光的种类正是根据媒质进行分类。

激光加工的定义

如果使高能量的激光束集中射出,焦点位置的能量密度将达到非常高的程度。该光束照射到被加工物体上时,能量会被加工物体吸收而使局部温度急剧上升。激光加工就是利用该热能的一种加工方式。

激光处理的类型

激光的种类

各种波长的特性1

波长:10600nm

CO2 激光的波长比YAG、YVO4  或光纤激光的波长长十倍。这是在被广泛应用的工业激光中波长最长的。顾名思义,是用 CO2  气体作为激光介质激发而产生。

10600nm  波长区域激光的典型特性

・不被金属所吸收

・会由于长波长传热而导致对象物体融化或燃烧。

・可加工玻璃和 PET 等透明物体。

・CO2  激光相对于基本波长的激光很难实现树脂的颜色反差印刷。

各种波长的特性2

波长:1064nm

IR 是 Infrared Ray(红外线)的缩写,其波长是激光加工中用途最广的波长。顾名思义,IR 是红色以外的区域的光谱,(也就是说),IR 的波长大于

780 nm 并且无法用肉眼看到。但不等于 IR 就是 1064 nm。

1064nm  波长区域激光的一般特性

・加工应用范围广泛——从树脂到金属

・无法加工透明物体,例如玻璃,因为激光容易穿过这些物体。

・很容易使树脂变色

各种波长的特性3

波长:532nm

二倍频(SHG)激光的波长是标准波长(1064 nm)的一半。532  nm 位于可见光谱内,呈绿色。波长的产生过程是,发射1064 nm波长的光,通过非线性晶体,使波长减少一半。YVO4 介质常被使用的原因,是因为其光束特性适合进行复杂,精细的加工。

532nm  波长激光的典型特性

・能被各种材质所吸收,包括反射率很高的金,铜也可以轻易的加工。

・由于拥有比IR激光更小的射束点,因此可进行精细加工。

・一般不能加工透明物体。

各种波长的特性4

u波长:355nm

三倍频(THG)激光的波长是基本波长 1064 nm 的三分之一,位于光的紫外线(UV)区域。使用 YVO4 或YAG 激光器产生基本波长,然后通过非线性晶体的转换,波长减少至 532 nm,再经过第二个非线性晶体,将波长降至 355 nm。

355nm  波长激光的典型特性

・大多数材料都对其都具有极高的吸收率,且不会发生过多热量。

・非常小的射束点使超精细加工成为可能。

・其高吸收率会影响到光学晶体,它比其他波长的激光需要消耗更多的维护成本和消耗品。

网友:
光刻技术的关卡必须突破,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