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驱动LCD19264显示屏

楼主:
    从淘宝购入了两块LCD19264显示屏,昨天收货后搜索到相关的资料,今天在CH579M-R1开发板上尝试着驱动,焊好排针,用杜邦线连接好,利用原来驱动LCD5110的引脚,将厂家提供的代码稍作修改,显示屏成功点亮了。下图是两块LCD19264,连接好杜邦线的正面照,另一块尚未连接的是背面:

    下面是测试过程的照片:

    测试程序是显示两幅图片,第一幅是厂家名称等,分别用正显(蓝底白字)、反显(白底蓝字)、旋转180度显示、显示心形图案、旋转90度等方式,下面测试的动画:

    由于商家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如何显示字符还需要继续尝试。

网友:
    这块19264显示屏的技术资料很少,网上搜索也仅仅只有厂家显示图片的例子,于是只好自己摸索。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大致弄清楚了这块19264显示屏的驱动方式,显示出了字符,下图为测试过程:

    下图为测试成功的照片:

    我是通过在厂家提供的图片显示例子,修改图片数据,将前16字节的数据改为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等于两个三角形,一个空心,一个实心,显示的图案如下:

    通过这个图案得知显示顺序是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竖向排列,字节高位在下。有个这些数据就可以生成相应的字库文件。然而,在显示地址的设置上却遇到问题,页(行)地址的设定比较顺利,而列地址的设定却不顺利,最后是通过每秒更新一次列地址来观察显示效果,发现第1~16列显示正常,列地址大于16时每次地址加1后,实际显示的位置却右移了4列。继续分析发现列地址是双字节控制的,我尝试将列地址分为高4位和低4位两个部分,分别写入两个字节,这是获得了成功。

    下图为厂家提供的图片测试显示效果:

网友:
沁恒CH579M-R1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