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钉导航AGV小车的LIS2MDL阵列板焊接完成

楼主:
昨天收到板子今天收到STM32F411单片机,使用钢网焊接还是比较方便的,买了10个传感器1个单片机,为了省空间单片机使用QFN48封装,以前焊这种封装都比较头疼,这次焊接还算顺利

简单写了一个读取所有传感器Z轴数据通过上位机显示的程序

下一步做位置检测会难一些,准备先买个大点的磁铁再找些这方面的资料

焊好的板子,SPI总线画板时加上测试点就好了,因为有一个传感器SPI总线短路,花了一些时间查找问题

STM32F411的代码使用STM32CubeMX生成,画板前先配置好引脚功能不容易出错

一个I2C挂LSM6DSL+LIS3MDL目前2个器件都能读到WHO AM I,一个SPI挂10个LIS2MDL所有传感器读写数据正常

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

传感器封装我以前从官网的gerber文件提取制作了一些,不过以后不再需要了,因为ST已经提供UltraLibrarian文件,可以直接在线生成对应EDA软件需要的文件,直接在ST页面就能操作,比TI和ADI的都方便,给这个功能点个赞。

网友A:
LIS2MDL默认支持的是IIC和三线SPI,从大神您前面的帖子看,您用的是四线的SPI,而且用的是硬件SPI,从数据手册看,四线的SPI需要配置寄存器。LIS2MDL+STM32F407,我用IIC调出来了,已经可以用了。但是三线SPI和四线SPI控制,却怎么都调不出来,虽然任务完成了,但是还是想知道用SPI怎么驱动。能不能麻烦求教大神,您用四线SPI访问LIS2MDL,一开始是怎么修改的寄存器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S2MDL默认支持的是IIC和三线SPI,从大神您前面的帖子看,您用的是四线的SPI,而且用的是硬件SPI,从数据 ...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4944&page=1#pid3029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