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签到

楼主:
请问下,手机版签到在哪,我没找到,知道的伙伴们可以知会一下哦,谢谢!

网友:
你可以使用手机浏览器转成电脑版然后按照电脑版的方式进行签到,目前签到都是使用电脑,所以我也不知道手机版的签到在哪儿~

网友A:
感谢关注,目前手机版还没有论坛签到功能,我们讨论下看看加到哪个位置会一目了然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关注,目前手机版还没有论坛签到功能,我们讨论下看看加到哪个位置会一目了然

网友A:
手机版签到已经调整好了,登录论坛手机版,点屏幕右下角 “我的” 就能看到了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版签到已经调整好了,登录论坛手机版,点屏幕右下角 “我的” 就能看到了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