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源大佬,音频设备中开关电源的噪声如何有效抑制降低

楼主:
  最近开始接触音频,因为省人省事,不降可靠性的情况,板子供电基本上都采用明纬的开关电源,有的型号电源常温下使用,机子的音频指标(主要是信噪比)还行,但是温度一高就不行了(做温箱环境试验,高温50度),板子上对电源输入做了一阶到二阶LC、或RC滤波,效果不是很好,尝试增加了阶数,对比改善效果不大,反而电路体积增加太多(因为音频频率低)。板子供电有一路5V1A(max),还有一路36V8A(max)。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开关输出的传导噪声,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噪声” 是否与非开关电源(例如工频整流滤波电源)作过对比?

音频放大器输入端本来就是容易引入噪声的,不作对比,难以判断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
“板子上对电源输入做了一阶到二阶LC、或RC滤波,效果不是很好”

电源输入端用RC滤波?那功率耗散要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噪声” 是否与非开关电源(例如工频整流滤波电源)作过对比? 音频放大器输入端本 ...

使用电池供电对比过,主要是开关电源噪声恶化影响的。

RC是5V上的,使用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电池供电对比过,主要是开关电源噪声恶化影响的。 RC是5V上的,使用的大功率电阻

开关电源传导噪声,应该在音频范围之外,听不到的。有可能是工频被开关电源PWM频率调制,造成音频设备信噪比降低。

建议在电源模块与你的音频设备之间加入共模电感和电容(类似开关电源模块交流市电输入端那样)。你的音频设备有两路电源输入(5V和36V),两路都要加上共模滤波,而且共模电感的电感量尽量大一些。36V那路,电流达8A,这个共模电感体积不会太小(用线较粗)。

网友:
两路供电,一路5V,另一路36V,感觉有些奇怪。音频电路为什么需要5V供电?

网友C:
音频模拟电路,开关电源后面没用线性稳压器?

网友:
开关电源的EMI本身就是问题,滤波降噪是必须的,用于音频供电的电源要解决好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传导噪声,应该在音频范围之外,听不到的。有可能是工频被开关电源PWM频率调制,造成音频设备信 ...

目前低频滤波使用的电感都是自己绕制的,体积不小,所以也在考虑后续优化方案,你提到的共模干扰问题,我回头试一下。电路里的5V为是控制电路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频模拟电路,开关电源后面没用线性稳压器?

是LDO吗?前级有用LDO,后级直接使用简单的LC滤波后直接进功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低频滤波使用的电感都是自己绕制的,体积不小,所以也在考虑后续优化方案,你提到的共模干扰问题,我 ...

这个共模电感的绕制,须注意尽量减少绕组自身的分布电容,最好每个绕组分三节甚至四节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