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意LED】LED灯及挖孔

楼主:
我准备的LED灯泡如下,是一个比较便宜的LED灯,质量不好,所以弄坏了也不心疼。

拆开后如下图,由外壳、灯罩、LED灯珠+驱动板组成。灯罩是用胶水粘在外壳上的,直接不好取下,小心沿着接缝处按下,就可以让胶水分开,按下一圈后就很容易分开了。不要用螺丝刀等硬物拆,容易破损外壳或灯罩。

用一个美工刀,就可以轻松在塑料外壳上开孔。先标记好USB口外围的位置,然后用美工刀在中间划几下,就可以破开外壳,然后在小心的扩大,就可以了。

将主板放进去,慢慢调整,直到可以轻松从外面插入USB、线即可。

网友:
预备安装的弹簧,作为触摸感应按键。如果没有类似的弹簧,也可以用铜丝绕几圈使用。

网友:
这个好玩儿

网友A:
那个巨大弹簧像电磁炉的plus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巨大弹簧像电磁炉的plus版

这是专用的触摸弹簧,效果挺好的

网友C:
洞天难看了,用小电钻搞下回漂亮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专用的触摸弹簧,效果挺好的

给个链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洞天难看了,用小电钻搞下回漂亮很多

没有仔细处理细节,放大了看的确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看🔗

淘宝上直接搜索触摸弹簧就行

网友:
这是用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