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ir2110驱动来做一个buck电路

楼主:
我想做一个BUCK电路,开关电源小白。设计了一个电路图,大佬帮我看看可行得通。参数还没配。主要是ir2110这块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A:
"主要是ir2110这块这样用可以吗?"

这取决于 Header4 那个插座接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ir2110这块这样用可以吗?" 这取决于 Header4 那个插座接的是什么东西。

+12V电源

网友A:
那就对了。此图原理上 “可行得通”。

不过,不知道你的输出电流要多大,1N4148只能通过相当小的正向电流。从R1C3数值看,输出电流不是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此图原理上 “可行得通”。 不过,不知道你的输出电流要多大,1N4148只能通过相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此图原理上 “可行得通”。 不过,不知道你的输出电流要多大,1N4148只能通过相 ...

这个R1和C3是干嘛用的,我是参考别人的设计的。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0-2 19:11 这个R1和C3是干嘛用的,我是参考别人的设计的。

R1C3并联在D2两端,目的是抑制D2关断时电路中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等由于电流突变而产生的阻尼振荡,对减少本开关电源的EMI有好处。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0-2 19:11 这个R1和C3是干嘛用的,我是参考别人的设计的。

Header4处的12V,完全可以与VDD处12V公用一个电源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ader4处的12V,完全可以与VDD处12V公用一个电源来供电。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ader4处的12V,完全可以与VDD处12V公用一个电源来供电。

老师,那个VB与VS间的电容是干嘛用的,然后VCC到VB为啥还要加一个二极管啊。不太懂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0-3 10:55 老师,那个VB与VS间的电容是干嘛用的,然后VCC到VB为啥还要加一个二极管啊。不太懂

电容C5和二极管D3构成所谓 “自举电路”,功能是为芯片VB引脚提供一个对VS来说稍低于12V的电压,此电压对MOS管门极充电使MOS管导通。

当VS为地电位(Buck电路MOS管关断,续流二极管D2导通)时,12V电压通过二极管D3对电容C5充电,使C5两端电压接近12V。当MOS管导通时,VS电位提高到接近15V。此时二极管D3关断,芯片中高端控制部分(控制MOS管导通与否那部分)由电容C5供电。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0-3 10:55 老师,那个VB与VS间的电容是干嘛用的,然后VCC到VB为啥还要加一个二极管啊。不太懂

这类N沟MOS管要充分导通,门极必须比源极(VS端)高几伏特。但MOS管导通时,VS端近似等于输入电压(15V),所以无法靠输入电压(15V)使MOS管导通,必须另加一个电源。电容C5就起到了这个另加电源的作用。C5两端电压,又是在MOS管关断期间由12V电源提供的。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0-3 10:55 老师,那个VB与VS间的电容是干嘛用的,然后VCC到VB为啥还要加一个二极管啊。不太懂

C5和D3,D3在MOS管关断(D2续流)期间为C5充电,C5又在MOS管导通期间为MOS管门极控制部分提供电源。这就是所谓 “自举电路”。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0-3 10:55 老师,那个VB与VS间的电容是干嘛用的,然后VCC到VB为啥还要加一个二极管啊。不太懂

IR2110芯片,本来是为半桥电路设计的,HO和LO分别控制半桥高侧和低侧的两个N沟MOS管。低侧控制部分可以由VCC与COM之间的电压供电,但高侧控制部分则不行,必须采用 “自举电路” 供电。对Buck电路来说,没有低侧MOS管,所以该芯片LO端引脚未使用。但 “自举电路” 是必须的,否则Buck电路的MOS管控制部分没有电源,不能工作。

网友:
能用 ir2110做buck电路要么是对该芯片相当的熟悉

要么是库存太多消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和D3,D3在MOS管关断(D2续流)期间为C5充电,C5又在MOS管导通期间为MOS管门极控制部分提供电源。这就是 ...

老师,你说的门极是指栅极吧。C5没有和栅极连接啊,怎么是为栅极提供电源了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0-4 12:30 老师,你说的门极是指栅极吧。C5没有和栅极连接啊,怎么是为栅极提供电源了

门极(Gate)就是指控制MOS管电流的那个电极。有些书籍确实译为栅极,我认为是不对的。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暂不讨论。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0-4 12:30 老师,你说的门极是指栅极吧。C5没有和栅极连接啊,怎么是为栅极提供电源了

“C5没有和栅极连接啊,怎么是为栅极提供电源了”

看IR2110内部结构框图就明白了。

C5是为上图中VB到VS那部分电路提供电源。而这部分电路是控制Buck电路中MOS管门极的。

实际上,该芯片中还有两个光耦,但在框图中未画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没有和栅极连接啊,怎么是为栅极提供电源了” 看IR2110内部结构框图就明白了。 C5是 ...

我按这个做了一个PCB板,测了一下,发现MOS管没有导通。而且VGS和VDS一直在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光芒。 发表于 2020-10-4 15:19 我按这个做了一个PCB板,测了一下,发现MOS管没有导通。而且VGS和VDS一直在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插座P1处是Buck电路中的电感么?电感量多少?

插座P3处的负载接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