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64X DSP中断向量表的配置(硬件中断)

楼主:
1. 编写中断服务例程

在.c源文件中编写ISR函数c_intXX,用于中断处理,如:

interrupt void c_intXX (void)

{

…;

}

注:对于硬件中断而言,XX = 00~15。

2.初始化中断向量表,并在内存段中的中断向量表中配置好对应的中断向量

首先是把中断向量表定位到某一内存段中,我们可以在cmd文件中配置中断向量表的内存映射,如:

MEMORY

VECTORS: org = 00000000h, len = 00000400h

L2SRAM: org = 00000400h, len = 00100000h

SDRAM: org = 80000000h, len = 10000000h

SECTIONS

.vecs :> VECTORS

.data :> L2SRAM

.text :> L2SRAM

.switch :> L2SRAM

.stack :> L2SRAM

.bss :> L2SRAM

.cinit :> L2SRAM

.far :> L2SRAM

.cio :> L2SRAM

.const :> L2SRAM

.sysmem :> SDRAM

.tables :> L2SRAM

然后建立一个.asm文件,用以配置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向量,我们需要声明一些全局变量,以便其他源文件可以引用这些变量或者引用其他源文件的变量,如:

.global _vectors

.global _c_int00

.global _vector1

.global _vector2

.global _vector3

.global _vector4

.global _vector5

.global _vector6

.global _vector7

.global _c_int08 ; 对应main()函数的c_int08中断服务例程(假设处理的是EDMA中断)

.global _vector9

.global _vector10

.global _vector11

.global _vector12

.global _vector13

.global _vector14

.global _vector15

因为引用了rts的_c_int00中断,即RESET中断,因此需要引入这个符号:

.ref _c_int00

为了把中断服务例程的地址,即中断向量插入到中断向量表中,可以定义一个宏:

VEC_ENTRY .macro addr

STW B0,*--B15

MVKL addr,B0

MVKH addr,B0

B B0

LDW *B15++,B0

NOP 2

NOP

NOP

.endm

为了初始化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向量,可以定义一个虚拟的中断向量:

_vec_dummy:

B B3

NOP 5

接下来就可以配置中断向量表了:

.sect “.vecs”

.align 1024

_vectors:

_vector0: VEC_ENTRY _c_int00 ;RESET中断

_vector1: VEC_ENTRY _vec_dummy ;NMI不可屏蔽中断

_vector2: VEC_ENTRY _vec_dummy ;保留中断1

_vector3: VEC_ENTRY _vec_dummy ;保留中断2

_vector4: VEC_ENTRY _vec_dummy ;外部中断INT4

_vector5: VEC_ENTRY _vec_dummy ;外部中断INT5

_vector6: VEC_ENTRY _vec_dummy ;外部中断INT6

_vector7: VEC_ENTRY _vec_dummy ;外部中断INT7

_vector8: VEC_ENTRY _c_int08 ; EDMA控制器中断EDMAINT,对应于c_int08 ISR

_vector9: VEC_ENTRY _vec_dummy;JTAGRTDX中断

_vector10: VEC_ENTRY _vec_dummy;EMIF_SDRAM_Timer中断

_vector11: VEC_ENTRY _vec_dummy;McBSP_0_Receive中断

_vector12: VEC_ENTRY _vec_dummy;McBSP_1_Transmit中断

_vector13: VEC_ENTRY _vec_dummy;Host_Port_Host_to_DSP中断

_vector14: VEC_ENTRY _vec_dummy;Timer0中断

_vector15: VEC_ENTRY _vec_dummy;Timer1中断

3. 在C程序中指定定义的中断向量表,并且启用CPU中断功能

在C程序中,用CSL的IRQ模块来设置中断比较方便,在设置之前,需要外部链接上面的asm程序的中断向量表符号:

extern far void vectors();//之所以为vectors,因为C编译器编译后自动改名其为_vectors

引用了中断向量表之后,就可以设置中断了:

IRQ_setVecs(vectors); //指向asm中定义的中断向量表

IRQ_nmiEnable();

IRQ_globalEnable();

IRQ_map(IRQ_EVT_EDMAINT, 8); //映射事件到指定的物理中断号

IRQ_reset(IRQ_EVT_EDMAINT);

4.启动中断源,如EDMA控制器的中断

至此,中断服务例程c_int8就可以为EDMAINT中断服务了,其它硬件中断向量的配置同理。

在CCS里面,通过DSP/BIOS的配置,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设置自己想要的对象,进行初始化,简化了很多底层的步骤。

DSP/BIOS硬中断创建的一般步骤:

1. DSP/BIOS->Scheduling->HWI->HWI_INT(x);
2. 在HWI_INT(X)属性的function中填入你要触发的中断处理,如_hwiFunc,并选中Dispatcher;
3. 开启硬中断对象:
IRQ_reset(IRQ_EVT_EXTINT5);
IRQ_enable(IRQ_EVT_EXTINT5);
4. 编写硬中断处理程序hwifunc();
void hwifunc(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