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意LED】加上触摸键,安装到LED灯

楼主:
安装触摸弹簧,并用热熔胶固定后的效果。上胶时,用usb线辅助一下,避免不小心移动造成错位了。

网友:
为了方便调试和下载程序。最好将GND、GPIO0和MOS管的控制端也引出来。

网友A:
两个触摸的敏感度怎么调整,靠近外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触摸的敏感度怎么调整,靠近外壳就可以了?

一般是通过并联电容调整(降低)灵敏度。默认不焊接,灵敏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