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不成功的W25Q128读写

楼主:
在AT32F403A开发板上有一个SPI接口的W25Q128存储器芯片,其原理图如图1所示。

由于JP8的存在,在进行W25Q128读写时,需将JP8连体跳线整体移动到左侧来连接,即SPIM侧。

图1 W25Q128接口

通过厂家的例程可以验证和学习W25Q128的读写方法,经程序的编译下载,其运行结果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 串口输出信息

图3  LED灯的状态指示

由图3可见LED2和LED3均在闪烁后保持在点亮状态,也说明读取的W25Q128 ID与标准的ID值不同,导致读写失败无法继续进行。

官方的例程,在自己的开发板上竟无法通过例程的验证,还是首次遇到。

随后将程序改为直接显示ID值,其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其读取的ID显示为0xffff。

图4  显示ID值

看到原理图上CS片选引脚的上拉电阻未焊接,又为其加上了10K的上拉电阻,可经测试其ID依然是0xffff,这种希望也破灭了。

不知大家的情况怎么样,若也是如此望厂家能修补这个不足。

网友A:
对照一下例子的IO是否和板子的一样

我看到例程上好像不一样 例程上好像是这样:

#define SPIx_PIN_NSS            GPIO_Pins_4
#define SPIx_PORT_NSS           GPIOA
#define SPIx_PIN_SCK            GPIO_Pins_5
#define SPIx_PORT_SCK           GPIOA
#define SPIx_PIN_MISO           GPIO_Pins_6
#define SPIx_PORT_MISO          GPIOA
#define SPIx_PIN_MOSI           GPIO_Pins_7
#define SPIx_PORT_MOSI          GPIOA
如果不一样就需要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一下例子的IO是否和板子的一样 我看到例程上好像不一样 例程上好像是这样: #define SPIx_PIN_NS ...

好的我回头核对一下,刚又测了其它几个相关的例程还好正常!

网友: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