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TMS320F28035的实现串口烧录

楼主:
C2prog是将HEX文件烧录进 DSP中,故首先 通过CCS生成 相应HEX文件。步骤如下。
右击项目,选择属性(Properties),按照下面顺序设置就行了。

这样就配置好了,然后Debug就能在项目debug文件夹中找到生成的hex文件。
然后就运行C2prog进行烧录了。

选择生成好的hex文件,依次按图中配置好,点击Program就烧录了。如下所示。

程序烧录成功之后,把 Boot Mode恢复为 Get Mode模式,重启后控制板就能运行了。下面讲几个常见的问题。

DSP串口烧录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4.1. 引导模式 硬件配置 错误
引导模式选错时,会出现下图所示(一直停留在此界面不动),重新仔细配置硬件选择。

4.2. hex文件格式错误
hex文件格式错误时,会出现下图所示(一直停留在此界面不动),按照上文所述方法生成的hex文件是没有错的。
4.3. 波特率选择错误
波特率不对时,会出现下图所示,下文中附解决步骤图。

在C2prog安装路径中,找如下 文件并用记事本打开。

可见,28035、4 对应的 SCI 烧录,对应 着 28_piccolo3_serial

于是找到如下位置

将图中38400改为9600;115300改为38400;保存然后重新运行 C2prog,就可以了。

结束语
5.1. 文中有哪里 模糊不清or不正确 的地方,欢迎 提问? 批评指正!!
5.2. 有改进拓展的地方,欢迎 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