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平板都可以一边充电一边玩的?还是有区别?

楼主:
锂电池通用法则,不过度充放电,常保持在30-90之间就行。

如果你有条件,也不嫌麻烦的话,是可以边充电边玩的(不要一直满充),平板散热效率高,这样充不会发热还可以减少电池使用。

网友A:
一边充电一边玩,有事的时候这样应急是可以的

长期这样的习惯,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安全性,对电池寿命没有一点好处

网友B:
还要看你的充电器是否够好,边充边用对于充电器会增加很大功耗,一些事故都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充电器过热造成的。

网友C:
还得看电源管理芯片的调度算法,是以哪个优先,是否能和充电器协商最大供电功率是否满足当前功耗。

网友:
现在的数码产品都可以边充边用,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很有限,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边充电一边玩,有事的时候这样应急是可以的 长期这样的习惯,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安全性,对电池寿命 ...

理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你的充电器是否够好,边充边用对于充电器会增加很大功耗,一些事故都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充电器过热造成 ...

现在数码产品的充电方案不会导致适配器(非充电器)因边充边用过热,原因在于充电电流的降低从而使总功率输出不变,自然发热情况与峰值充电功率时相当,属于正常使用工况。边充边用时,优先保证的是负载功耗,适配器有富裕能量输出时才会对电池充电,而适配器在输出功率有限,不能在支持负载的情况下对电池全速充电,其输出电压会在数码设备匹配电源适配器时判定适配器功率不足,进而自动降低充电电流直至适配器输出电压达到平衡点,此时负载功率加充电功率不会超出适配器的额定输出功率,故而可以长期安全使用。

只要数码产品可以支持低于标配电源适配器的小功率电源适配器用于充电,那么就说明设备的充电管理是支持自动匹配的,那就完全可以放心边充边用。现在的手机、平板、电纸书等数码设备早已全部支持自动匹配电源适配器功率,只有原始的、充电电流恒定的老式设备才要求电源适配器在边充边用时必须具备更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得看电源管理芯片的调度算法,是以哪个优先,是否能和充电器协商最大供电功率是否满足当前功耗。

所有电源管理都是负载优先,手机早在第一代的“大哥大”时代就已经是这样。在电源适配器功率不足以满足负载需要时,电池会自动进行放电协同工作,此时就表现出无法充电的现象。边充边用要求电源适配器的输出功率必须大于负载功率和充电功率之和,且电源管理会在满足负载的前提下自动控制充电功率来匹配电源适配器的输出功率。

网友:
举个例子来说明现在的数码设备边充边用时的工况:

比如我目前在用的手机标配5V/2A的电源适配器,这意味着该手机能以最大10W左右的功率进行充电。不过,为省事起见,我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使用PC的USB 2.0接口对手机充电,而USB 2.0接口的额定输出是5V/0.5A,只有标配电源适配器的1/4,自然充电时间远长于标配电源适配器。正是因为充电时间长,在充电过程中,我常常会用到手机,此时就可以观察到电池电量的上升明显变缓,在重载使用时电量甚至会下降。但即便如此,重载使用时间也明显长于单独使用电池时,也正是因此,就算手机电池电量在很低时,只要我在使用PC,我也依然使用USB接口给手机充电。而之所以能够这么用,正是因为现代数码产品的电源管理机制的支持。

网友:
手机电源管理机制在前述工况下的工作过程:

外电源接入,检测电压并逐渐加载(包括充电电力和负载电流)——随加载的增加,外电源电压会有个轻微瞬态跌落,如达到门限则停止加载,维持当前总负载(包括充电和负载)使外电压恢复前值。正是因此,该手机既可支持标配5V/2A电源适配器,也可支持5V/0.5A的USB接口——当充电过程中手机开始使用,总负载增加,导致外电源电压瞬态跌落——减小充电电流直至外电压恢复——手机重载使用,充电电流减小到0也不足以令外电压恢复则启动电池放电进行补偿,直至外电压恢复。

网友:
那我还天天让家人不要充电玩手机,容易弄坏插口,当时也考虑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你的充电器是否够好,边充边用对于充电器会增加很大功耗,一些事故都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充电器过热造成 ...

充电适配器都有保护电路,不会有过载的情况发生,超过最大允许功率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D:
很有可能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会爆炸,,,,,,,,,,,,,,,,,,,,,,

说说为什么。

网友D:
比如天气温度过高时,,,,,,,,,,充电的时候就会爆炸,,,,,,,,,,环境温度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天气温度过高时,,,,,,,,,,充电的时候就会爆炸,,,,,,,,,,环境温度决定

如果这样,夏天暴热时,全球各火炉地区应该频繁放炮仗了,你听说过几起?你自己遇到过几次?真像你所说,锂电池根本就没法商用!

网友:
锂电池过热确实可能发生危险,跟是否处于充电态无关,仅与电池本身的温度相关,只是充电时电池会发热,但电池的危险临界温度远高于夏季气温,且电池内有温度检测元件,电池过热时会降低充电电流直至停止充电。而设备工作时也会产生热量,所以综合考虑极端气温、设备发热、充电时的电池发热,在设计锂电池供电的产品时,必须在极限下考虑电池的耐受问题,只有极端情况下也不会超出电池的耐受温度上限时才能使用锂电池供电。

以上,基于非常基础的电子知识和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仅用逻辑推理就该得出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