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C6678LE以太网接口测试示例代码

楼主:
为了方便贴代码,将原始实例的代码做了精简;

为了探索其原理,修改/添加了少量代码。

主要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ndk/inc/netmain.h>
#include <ti/sysbios/BIOS.h>
#include <ti/sysbios/knl/Task.h>
#include <xdc/runtime/Error.h>
#include <xdc/runtime/System.h>
#include "ti/platform/platform.h"
#include "ti/platform/resource_mgr.h"

static int counter=0;
static HANDLE hHello=0;
char *HostName    = "TMS320C6678";
char *LocalIPAddr = "169.254.11.119";   // My PC Local IP
char *LocalIPMask = "255.255.255.0";    // Not used when using DHCP
char *GatewayIP   = "192.168.2.101";    // Not used when using DHCP
char *DomainName  = "demo.net";         // Not used when using DHCP
char *DNSServer   = "0.0.0.0";          // Used when set to anything but zero
Uint8 clientMACAddress[6] = {0x01, 0x02, 0x03, 0x04, 0x0C, 0xEF}; /* MAC Addr */

static void   NetworkOpen();
static void   NetworkClose();
static void   NetworkIPAddr(IPN IPAddr, uint IfIdx, uint fAdd);
extern int    dtask_udp_hello();

void EVM_init()
{
    printf("\nEVM_Init()\n");
    platform_init_flags   sFlags;
    platform_init_config  sConfig;
    memset( (void *) &sFlags,  0, sizeof(platform_init_flags));
    memset( (void *) &sConfig, 0, sizeof(platform_init_config));
    sFlags.pll  = 0;  /* PLLs for clocking  */
    sFlags.ddr  = 0;  /* External memory    */
    sFlags.tcsl = 1;  /* Time stamp counter */
    sFlags.phy  = 1;  /* Ethernet           */
    sFlags.ecc  = 0;  /* Memory ECC         */
    sConfig.pllm = 0; /* Use libraries default clock divisor */
    platform_init(&sFlags, &sConfig);
}

Void Hello(UArg arg0, UArg arg1)
{
    while(1)
    {
        printf("Hello\n");
        Task_sleep(2000);
        if(counter>=3) break;
    }
}

Void Test(UArg arg0,UArg arg1);

int main()
{
    Task_Handle task1 = Task_create(Test, NULL, NULL);
    Task_Handle task2 = Task_create(Hello, NULL, NULL);
    if (task1==NULL || task2==NULL)
    {
        printf("Task_create() failed!\n");
        BIOS_exit(0);
    }
    BIOS_start();
}

Void Test(UArg arg0,UArg arg1)
{
        QMSS_CFG_T qmss_cfg;
        CPPI_CFG_T cppi_cfg;

        uint32_t coreID = platform_get_coreid();
        uint32_t master=(coreID==0)?1:0;

        qmss_cfg.master_core = master;
        qmss_cfg.max_num_desc = MAX_NUM_DESC;
        qmss_cfg.desc_size = MAX_DESC_SIZE;
        qmss_cfg.mem_region = Qmss_MemRegion_MEMORY_REGION0;

        cppi_cfg.master_core = master;
        cppi_cfg.dma_num = Cppi_CpDma_PASS_CPDMA;
        cppi_cfg.num_tx_queues = NUM_PA_TX_QUEUES;
        cppi_cfg.num_rx_channels = NUM_PA_RX_CHANNELS;

        res_mgr_init_qmss(&qmss_cfg);
        res_mgr_init_cppi(&cppi_cfg);
        res_mgr_init_pass();

        int rc = NC_SystemOpen( NC_PRIORITY_LOW, NC_OPMODE_INTERRUPT );
        if( rc!=0 )
        {
            NC_SystemClose();
            return;
        }

        HANDLE hCfg = CfgNew();
        if( !hCfg )
        {
            NC_SystemClose();
            return;
        }
        CfgAddEntry( hCfg,CFGTAG_SYSINFO,CFGITEM_DHCP_HOSTNAME,0,strlen(HostName),(UINT8*)HostName,0);

    CI_IPNET NA;
    bzero( &NA, sizeof(NA) );
    NA.IPAddr  = inet_addr(LocalIPAddr);
    NA.IPMask  = inet_addr(LocalIPMask);
    strcpy( NA.Domain, DomainName );
    NA.NetType = 0;
        CfgAddEntry( hCfg, CFGTAG_IPNET, 1, 0,sizeof(CI_IPNET), (UINT8 *)&NA, 0 );

    CI_ROUTE RT;
    bzero( &RT, sizeof(RT) );
    RT.IPDestAddr = 0;
    RT.IPDestMask = 0;
    RT.IPGateAddr = inet_addr(GatewayIP);
    CfgAddEntry( hCfg, CFGTAG_ROUTE, 0, 0,sizeof(CI_ROUTE), (UINT8 *)&RT, 0 );

    IPN IPTmp = inet_addr(DNSServer);
    if( IPTmp )
    {
        CfgAddEntry( hCfg, CFGTAG_SYSINFO, CFGITEM_DHCP_DOMAINNAMESERVER,0, sizeof(IPTmp), (UINT8 *)&IPTmp, 0 );
    }

        rc = DBG_WARN;
        CfgAddEntry(hCfg,CFGTAG_OS,CFGITEM_OS_DBGPRINTLEVEL,CFG_ADDMODE_UNIQUE, sizeof(uint),(UINT8 *)&rc,0);

        rc = 8192;
        CfgAddEntry(hCfg,CFGTAG_IP,CFGITEM_IP_SOCKUDPRXLIMIT,CFG_ADDMODE_UNIQUE,sizeof(uint),(UINT8 *)&rc,0);

        do
        {
            rc = NC_NetStart( hCfg, NetworkOpen, NetworkClose, NetworkIPAddr );
        } while( rc > 0 );

        CfgFree( hCfg );

        NC_SystemClose();
}

static void NetworkOpen()
{
        hHello = DaemonNew( SOCK_DGRAM,0,7,dtask_udp_hello,OS_TASKPRINORM,OS_TASKSTKNORM,0,1);
}

static void NetworkClose()
{
        DaemonFree( hHello );
}

static void NetworkIPAddr( IPN IPAddr, uint IfIdx, uint fAdd )
{
        IPN IPTmp;
        if( fAdd )  printf("Network Added: ");
        else  printf("Network Removed: ");
        IPTmp = ntohl( IPAddr );
        printf("If-%d:%d.%d.%d.%d\n", IfIdx,
            (UINT8)(IPTmp>>24)&0xFF,(UINT8)(IPTmp>>16)&0xFF,
            (UINT8)(IPTmp>>8)&0xFF, (UINT8)IPTmp&0xFF );
}

int dtask_udp_hello( SOCKET s, UINT32 unused )
{
    printf("TASK execution %d\n",++counter);

        (void)unused;

        struct timeval tv;
        tv.tv_sec  = 3;
        tv.tv_usec = 0;
        setsockopt(s,SOL_SOCKET,SO_SNDTIMEO,&tv,sizeof(tv));
        setsockopt(s,SOL_SOCKET,SO_RCVTIMEO,&tv,sizeof(tv));

        struct sockaddr_in sin1;
        int sz=sizeof(sin1);
        int recvSize;
        HANDLE hBuffer;
        unsigned char* pBuf;
        while(1)
        {
            recvSize=recvncfrom( s, (void**)&pBuf, 0, (PSA)&sin1, &sz, &hBuffer );
            if(recvSize<=0) break;
            sendto( s, pBuf, recvSize, 0, (PSA)&sin1, sz );
            recvncfree( hBuffer );
        }

        // Since the socket is still open, return "1"
        // (we need to leave UDP sockets open)
        return 1;
}

其中EVM_init()函数被设置为在main()函数之前执行,具体设置在一个*.cfg文件中,

部分内容如下

var Memory  =   xdc.useModule('xdc.runtime.Memory');
var BIOS    =   xdc.useModule('ti.sysbios.BIOS');
var Task    =   xdc.useModule('ti.sysbios.knl.Task');
var HeapBuf =   xdc.useModule('ti.sysbios.heaps.HeapBuf');
var Log     =   xdc.useModule('xdc.runtime.Log');
//...省略...
Program.sectMap["sharedL2"] = "DDR3";
Program.sectMap["systemHeap"] = "DDR3";
Program.sectMap[".sysmem"]  = "DDR3";
Program.sectMap[".args"]    = "DDR3";
Program.sectMap[".cio"]     = "DDR3";
Program.sectMap[".far"]     =     "DDR3";
Program.sectMap[".rodata"]     =     "DDR3";
Program.sectMap[".neardata"]     =     "DDR3";
//...省略...
Startup.lastFxns.$add('&EVM_init');
BIOS.taskEnabled            =   true;

Ecm.eventGroupHwiNum[0] = 7;
Ecm.eventGroupHwiNum[1] = 8;
Ecm.eventGroupHwiNum[2] = 9;
Ecm.eventGroupHwiNum[3] = 10;
Global.IPv6 = true;

注意其中的
Startup.lastFxns.$add('&EVM_init');

在主函数中执行BIOS_start()会完成一些主动操作

(似乎是因为main函数在DSP中的地位和在PC上不一样)

总之,在执行完EVM_init()完成基本的初始化后,创建我们的主要任务:

Task_Handle task1 = Task_create(Test, NULL, NULL);
Task_Handle task2 = Task_create(Hello, NULL, NULL);

其中Hello任务只是为了演示一下,每隔2秒(sleep(2000))打印一个“Hello”字样
而Test任务则执行了QMSS、CPPI、PA等等的初始化,完成了基本网络配置

启动Network服务后,关联了dtask_udp_hello任务,等待以太网接口的连接

另一边使用PC执行测试,发送字符串进行交互。

因为我们的程序中设置了一个计数器counter

每次发送一个字符串,dtask_udp_hello()就执行一次,counter++

在Hello任务中,一旦发现条件counter>=3满足了就会退出while()循环,它的使命也就终结了

(注意并不是真的终结,因为没有执行KillTask这样的命令,只是Hello任务不再执行任何操作罢了)

这样只剩下Test任务独自运行了

某次测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