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意LED】下载MicroPython固件

楼主:
硬件部分可以正常工作后,就可以开始下载MicroPython固件了。下载前,为了使用方便,先引出3个信号线:GND、MOS控制、GPIO0。下载前,先将GPIO0连接到GND,然后在将MOS控制连接到GND使MOS导通提供电源,就可以通过软件下载了。

固件

这次使用的ESP-WROOM-02模块内部使用了1MB的flash,开始没有注意,下载后运行总是出错,换成1M的版本后正常。

固件链接

http://micropython.org/resources/firmware/esp8266-1m-20200902-v1.13.bin

固件可以使用esptool.py下载,也可以使用upycraft下载。使用乐鑫官方的flash download tool (目前最新版本是v3.8.5),不知道为什么下载后运行总是出错,怀疑是软件的bug问题。下载的方法可以参考以前的帖子,如果大家有疑问在详细介绍。下载后,记得将GPIO0和GND断开,这样ESP8266才会进入运行模式。

网友:
 成功下载固件后,首先将下面的代码写入到ESP8266的main.py中,这样就可以让系统的电源不受触摸按键的影响了,方便后续的调试和编程。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lightsleep, Timer, UART, reset

print('\r\nLED start...')
Power = Pin(13, Pin.OPEN_DRAIN, value = 0)
Pin(2, Pin.IN)

虽然MOS通过或门和GPIO13联合控制,但是GPIO13的串联电阻更小,因此它的优先级更高。当GPIO13拉低后,MOS就不会受或门的输出影响了。

最后一行是将GPIO2设置为输入,具体含义先不说,等下回分解。

网友:
另外可以将网络功能关闭,这样可以降低不少功耗,模块基本不会发热,方法如下:

import network

w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w.active(0)

这个操作只需要执行一次。

网友:
谢谢分享,等待完工.

网友:
您好,楼主,我怎么用upycraft_v1.1.exe,下载固件时,可以擦除8266的数据,但是固件下进行去也没有说下载成功,只要下载别程序就报没有选中串口,这是怎么回事呀?板子用的和你的一样,谢谢

下载固件选串口和固件

下载固件选串口和固件

下载固件的过程

下载固件的过程

固件下载完成

固件下载完成

下载主程序提醒打开串口

下载主程序提醒打开串口

网友:
串口设置不对,先选择对应的串口。

网友:
我已经选择了串口,但是选不中呀

网友A:
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设置吗?

描述太简单,看不出问题。具体情况多描述一下吧

网友A:
就是每次用这个软件选中串口,都会提醒下载固件,但是串口不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每次用这个软件选中串口,都会提醒下载固件,但是串口不选上

先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特别电源部分。在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好的,我再试一试,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