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BH1750光强检测

楼主:
BH1750是一款数字式光强度检测传感器,它采用I2C接口工作。在使用时,其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SDA---PB8

SCL---PB7

定义SDA引脚输入输出功能的语句为:

#define IIC_SDA_IN                            GPIOB_ReadPortPin( GPIO_Pin_8 )

#define IIC_INPUT_MODE_SET()      GPIOB_ModeCfg( 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

#define IIC_OUTPUT_MODE_SET()  GPIOB_ModeCfg( GPIO_Pin_8, GPIO_ModeOut_PP_5mA )

配置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引脚为:

#define SCL_Set()        GPIOB_SetBits( GPIO_Pin_7 )

#define SCL_Clr()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7 )

#define SDA_Set()        GPIOB_SetBits( GPIO_Pin_8 )

#define SDA_Clr()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8 )

#define IIC_WRITE      0

#define IIC_READ       1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获取光强值得函数为:

void Get_Sunlight_Value()
{
         int dis_data=0;
         float temp;
         char i=0;
         unsigned int sd;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mDelaymS(180);
         Multiple_Read_BH1750();
         for(i=0;i<3;i++)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temp=(float)dis_data/1.2;
         sd=temp;
         OLED_ShowNum(72,2,sd,5,16);
}

采集光强值得主程序为:

int main()
{
        mDelaymS(100);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CH579M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BH1750_OLED",16);
        mDelaymS(1000 );
        IIC_BH1750_Init();
        OLED_ShowString(0,2,"Sunlight=",16);
        while(1)
        {
                Get_Sunlight_Value();
                mDelaymS( 500 );
        }
}

经编译、下载,其运行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初始界面

图2 检测界面

网友:
沁恒CH579M-R1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5-1-1.html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咋连线的

网友:
BH1750是一款数字式光强度检测传感器,它采用I2C接口工作。在使用时,其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SDA---PB8

SCL---P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