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OLED屏的驱动及应用

楼主:
OLED屏有多种,按颜色分有单色屏、双色屏及彩色屏;按尺寸分有0.91'、0.96'等;按接口分有I2C接口和SPI接口等。

首先介绍一款0.91'的单色OLED屏驱动,它采用的是I2C接口,故只占用2个I/O口。

具体的连接关系如下:

SCLK---PB8

SDIN---PB9

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B->BSRE = GPIO_Pins_8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B->BRE = GPIO_Pins_8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B->BSRE = GPIO_Pins_9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B->BRE = GPIO_Pins_9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no)
{
     uint8_t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AT32_Board_Init();
    AT32_OLED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T32F403A TEST",16);
    OLED_ShowCHinese(80,0,0);
    OLED_ShowCHinese(96,0,1);
    OLED_ShowCHinese(112,0,2);
    OLED_ShowString(0,2,"OLED DISPLAY",16);
    Delay_ms(1000u);
    for(;;)
    {
      AT32_LEDn_Toggle(LED2);
      Delay_ms(200);
      AT32_LEDn_Toggle(LED3);
      Delay_ms(200);
      AT32_LEDn_Toggle(LED4);
      Delay_ms(200);
   }
}

图1 单色屏显示效果

我们再介绍一款0.96'的双色OLED屏驱动,它首行为黄色,其它3行则为蓝色,故称为双色屏,其实在何处显示那种颜色是不能自主控制的。

其实有了单色屏的基础,双色屏的驱动并不难,只需对差异点作出修改即可。两者的差异主要在初始化上,其次是显示的行数不同。

双色屏比单色屏的显示行数多,它能显示4行信息,而单色屏只能显示2行。

图2双色屏显示效果

在AT32F403A芯片内部,带有一个RTC计时器,将它与OLED屏配合可构成一个电子时钟,其显示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RTC计时效果

在AT32F403A芯片内部,带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并被连接到16通道上,通过ADC1 与 DMA 的配合能对内部的温度进行检测。

在使用串口通讯时,其显示内容见图4所示。采用OLED屏显示后,其显示如图5所示。

图4  内部温度检测

图5 片内温度显示

网友: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