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使用库函数后如何编写中断函数

楼主:
代码
#include "driverlib.h"

void main (void)
{
    //Stop watchdog timer
    WDT_A_hold(WDT_A_BASE);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Enable P1.4 internal resistance as pull-Up resistance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
        GPIO_PORT_P1,
        GPIO_PIN4
        );

    //P1.4 interrupt enabled
    GPIO_enableInterrupt(
        GPIO_PORT_P1,
        GPIO_PIN4
        );

    //P1.4 Hi/Lo edge
    GPIO_selectInterruptEdge(
        GPIO_PORT_P1,
        GPIO_PIN4,
        GPIO_HIGH_TO_LOW_TRANSITION
        );

    //P1.4 IFG cleared
    GPIO_clearInterrupt(
        GPIO_PORT_P1,
        GPIO_PIN4
        );

    //Enter LPM4 w/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For debugger
    __no_operation();
}

//******************************************************************************
//
//This is the PORT1_VECTOR interrupt vector service routine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elif defined(__GNUC__)
__attribute__((interrupt(PORT1_VECTOR)))
#endif
void Port_1 (void)
{
    //P1.0 = toggle
    GPIO_toggleOutputOn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P1.4 IFG cleared
    GPIO_clearInterrupt(
        GPIO_PORT_P1,
        GPIO_PIN4
        );

解释
如上,中断函数仍然使用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void Port_1 (void)
{
    //P1.0 = toggle
    GPIO_toggleOutputOn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P1.4 IFG cleared
    GPIO_clearInterrupt(
        GPIO_PORT_P1,
        GPIO_PIN4
        );

即预处理加上函数定义,但是和寄存器方式编程时的格式有所不同,寄存器方式的中断函数如下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

可以看出,使用寄存器进行编程,中断函数要多一个 __interrupt

备注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elif defined(__GNUC__)
__attribute__((interrupt(PORT1_VECTOR)))
#endif

这么多的宏定义我目前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以前是没有这么多的,只有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这一条,现在最好给它加上。